[手持表] 大神们请教一下UC3842怎么调占空比

楼主(2022-02-03):
春节闲着,平常都是用TL494或NE555做的控制电路,今天发现在前几年买了十几个我买的UC3842,一时来兴怎么也折腾不了占空比调节
1脚是电压反馈,
2脚是补偿
3脚是电流取样,理论上调节1脚与3脚即可,折腾了半天没有出来,频率出来了,占空比死活调节不了,请教一下。

网友A:
不懂,是不是应该找个实验电路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是不是应该找个实验电路搭一下?

我建起来了,我把3脚电压从0V调至0.8V没有看到占空比变化,3脚大于1V无输出这个确实无输出了,2脚是比较器,我直接对地,1脚也接了可调电阻了,怎么调不出来。明天电路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建起来了,我把3脚电压从0V调至0.8V没有看到占空比变化,3脚大于1V无输出这个确实无输出了,2脚是比较 ...

2脚应该可以控制,应该是通过次级的电压用光耦反馈到2脚或者1脚来控制的

网友:
2脚FEED BACK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与内部误差放大器同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一般为+2.5V)进行比较,产生控制电压,控制脉冲的宽度。

网友B:
LZ想做啥,用3842输出可调占空比PWM信号?
把3脚通过分压电阻连接4脚和GND,利用芯片逐周期限流功能,设定最大占空比;
在1脚和2脚之间连接电阻,然后从2脚输入控制电压,调节占空比,只能将占空比减小。

网友C:
1脚---2脚的电阻阻值除以1脚对地电阻阻值是误差放大器的增益(放大倍数),1脚对内部基准(2.5v)的差值对应输出脉冲宽度。

网友:
是2脚和内部基准的差值对应输出脉冲宽度。

网友D:
应该在4脚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在4脚调整吧。

4脚是定时脚是调频的吧?从厂家给的图看,只是做频率调节的,不能调占空比,调占空比是1脚,2脚,3脚,如果把2脚对地,就由3脚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做啥,用3842输出可调占空比PWM信号?
把3脚通过分压电阻连接4脚和GND,利用芯片逐周期限流功能,设定 ...

玩而已,不是春节放假在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脚---2脚的电阻阻值除以1脚对地电阻阻值是误差放大器的增益(放大倍数),1脚对内部基准(2.5v)的差值对 ...

大神弄过没有,有没有图?2脚对地,用3脚就可以了嘛,它内部是个比较器,3脚大于1V有输出,2脚接地,1脚再给点补偿就会大于2.5了,那么也就是说,2脚接地,我不补偿都有1V输出做比较,有了比较电压输出直接与3脚取样比,不就可以调占空比了,我试了不行,哪不对?有图最好,分享一下吧

楼主:
我感觉加三极管应该可以搞定,在脑袋闪了一下思路我已经找到办法了,谢谢各位大神,这个图可以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弄过没有,有没有图?2脚对地,用3脚就可以了嘛,它内部是个比较器,3脚大于1V有输出,2脚接地,1脚再 ...

不好意思,没像您这样弄过,只是经常修3842,3844,3845的电源,我认为3脚不可能控制占空比,老资料说3脚控制死区电压,只要超过1v,输出就关断,一般作为过流保护,占空比只取决于2脚或2脚的反馈。3842占空比好像没有限制,3845最大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像您这样弄过,只是经常修3842,3844,3845的电源,我认为3脚不可能控制占空比,老资料说3脚 ...

等一点时间,我把NE555画出来,一看就你差不到明白为什么上图可以实现调制占空比了,应该是高手,我只是爱好者。可以用调灯光,调电机速度,但是三极管要改成大功率开关管才行,这个不像3842,有放电电路,所有必须短接一个放电电阻,我只是控制我的照明灯。

楼主:
3842的驱动电压高点,这是NE555无法比的,所以适合做大功率,可直接用在IGBT及场效管做PWM控制输出,当然了,NE555芯片是定时芯片,比3842便宜。闲在家没事干,瞎玩,都测试成功才分享的,可做升压,灯光亮度调节,电机速度调节,等,有问题请多指教。

网友:
有意思,值得研究,,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