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虎年救急贴:如何救起这个U盘 无法格式化 无法使用

楼主(2022-02-03):
虎年求救贴:如何救起这个U盘  无法格式化 无法使用,需要用到什么工具?请提供查主控是安国的

网友A:
如果不需要里面的资料的话,直接下载量产工具量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里面的资料的话,直接下载量产工具量产就行

哪个量产工具  是否能提供下  谢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3929-1-1.html
把网址改为lanzoux就可以了
没玩过U盘,刚下载了,里面有698*文档,估计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量产工具  是否能提供下  谢谢

这位大佬都已经打包好基本所涵盖的量产工具了,你直接下安国的量产就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754-1-1.html

网友:
基本上是寿命到了,考虑换新的吧,或者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