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优化洗车机相关设备

楼主(2022-02-03):
威克士有刷洗车机,前几天组了一组大电池,今天试试臂力。这种小机器不追求挂流,实在要追求也可以做到,减小孔径堵压力。今天预洗忘记拍了,原装垃圾壶,60度纯净水,混合过期龟牌。纯实验,平时不要那么讲究,泡沫比平时浓。35升桶,这个买的太好了,用过就知道。放后备箱不会浪出水,安装了快接,不会吸空气,一口气直接喝完,畅快。国产2并电池,大艺拆机,喷了50升水,还有两格电就保护了。这机器还是小了,效率不高,拿手里重,适合洗空调洗机舱。以后弄个600瓦分体的适合

网友:
锂电的是不错。

网友A:
600w也就60公斤左右吧,功率基本和压力成正比,想要压力高功率不可能小,哪怕出水孔只有0.1毫米。
自己组了个高压抽水机,40伏1600瓦1mm出水口,压力差不多16兆帕,160公斤左右。
20伏的时候700瓦左右,压力差不多7兆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w也就60公斤左右吧,功率基本和压力成正比,想要压力高功率不可能小,哪怕出水孔只有0.1毫米。
自己组了个 ...

这个是20v平台的,只是电池壳用的网上买的

网友:
自己洗车感觉非常不错哦

网友B:
78块买的国产泵头洗车机,2并10节电池,喷头可以快拆那种,洗一个车,30升水,压力一般,但洗掉泥沙完全没有问题,电池容量也够,就是充电太慢了,彻底放完电,充电7多个小时,电流只有5-6oo毫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0w也就60公斤左右吧,功率基本和压力成正比,想要压力高功率不可能小,哪怕出水孔只有0.1毫米。
自己组了个 ...

请教一下,你用的什么泵,淘宝农业用的三缸柱塞泵合适吗?压力最高10兆帕,每分钟22升的流量。改小喷头压力会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块买的国产泵头洗车机,2并10节电池,喷头可以快拆那种,洗一个车,30升水,压力一般,但洗掉泥沙完全没 ...

这个配置值了,买个2a的充电器吧,一下子就可以充满。40v平台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用的什么泵,淘宝农业用的三缸柱塞泵合适吗?压力最高10兆帕,每分钟22升的流量。改小喷头压 ...

够用了,电池洗车机的压力就这样了,流量才是王道。再小的喷头也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外面的洗车机起码3000w起

网友D:
都奥迪了,花钱买服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用的什么泵,淘宝农业用的三缸柱塞泵合适吗?压力最高10兆帕,每分钟22升的流量。改小喷头压 ...

是打药机吧,那个需要7P的汽油机来带动的,用5千瓦电机也可以,想要达到100公斤至少要配2千瓦电机,改小出水口径可以增大压力,但功率不会小于1千瓦的。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不同款的洗车枪,原配的是5节电芯,正好之前在废品站买了两坨10节电芯的(一坨完美,改给大艺电板手了,一坨的电池坏了一组,晾着的)外壳和电路板完美匹配洗车器,测过电流,通水后电流在4.5安的样子,两节普通18650电池并联完全没问题,于是翻出以前存起来的电池,挑了些容量和内阻差不多的,焊上、、洗过一次了(大概断断续续一个钟,冲四个轮子和内衬的泥是一直按着开关没松手的),电没用完,还有18.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奥迪了,花钱买服务呗

借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不同款的洗车枪,原配的是5节电芯,正好之前在废品站买了两坨10节电芯的(一坨完美,改给大艺电 ...

思路一样,有两块威克士电池,组了一块,再普通18650三并5串一块,共4块电池。d一个40v洗车机,或者买个绿田t5洗车机,做一个威克士电池双插板,2并电池达到40v,基本无效续航了。主要电池太多,又买了个点焊机,不用起来心里不平衡

网友:
好车。。豪坛友很多啊。

网友F:
我只想问一下,大艺电池跟威克斯洗车机我都有,电池接口不一样,怎么搞定的,转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问一下,大艺电池跟威克斯洗车机我都有,电池接口不一样,怎么搞定的,转接口吗?? ...

买威克士电池盒套件,把电芯移植过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600w也就60公斤左右吧,功率基本和压力成正比,想要压力高功率不可能小,哪怕出水孔只有0.1毫米。
自己组了个 ...

咸鱼上见过改双牧田电池的洗车机,21个压.
还有一款35个压的。都带视频.35个压的说是1500W.1.4喷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鱼上见过改双牧田电池的洗车机,21个压.
还有一款35个压的。都带视频.35个压的说是1500W.1.4喷嘴. ...

洗车机单说压力意义不大,5-7个压力已经够用,流量才是关键,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车机单说压力意义不大,5-7个压力已经够用,流量才是关键,越大越好。 ...

喷嘴一样大的情况下,压力越大,流量越大。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