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bilibili高清1080P,显存最少要512M。

楼主(2022-02-03):
显卡是ATI HD3450 (256M)的办公电脑,其他应用都正常,只要打开bilibili的1080P高清视频,绿屏、花屏、卡死,然后蓝屏重启,720P及以下是没问题。
另一台是ATI HD4350 (512M)的就一切正常,两台电脑的性能差不多,平时一直很稳定。
显卡驱动就是操作系统自带的,或者在线升级来的。

网友A:
要看用什么浏览器,看什么编码的视频,花屏大概率和显卡自身支持的硬解格式有关,与显存关系不大,HD3xxx和HD4xxx并不是同一代显卡所以无法对比。

网友:
换一下不同版本的驱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用什么浏览器,看什么编码的视频,花屏大概率和显卡自身支持的硬解格式有关,与显存关系不大,HD3xxx和 ...

用的是火狐,可以关闭硬解吗?我也感觉和编码有关。

网友:
bilibili的清晰度是国内几个平台中最高的,我用nvdia的显卡不到512M的内存也能用

网友:
搞不好是显卡有问题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还是供电啥的问题,我就一笔记本电脑,独显都没有,照样啥问题没有。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了,只要网页上放视频,就随机蓝屏,蓝屏代码每次都显示是显卡驱动,关了火狐的硬件加速就正常了

网友:
火狐奇怪的小毛病多得很,我就遇到不能切换腾讯视频NBA的分辨率,默认给你270P,换成谷歌浏览器就没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火狐的问题。
设置->常规->性能->关闭“自动启用硬件加速”

网友B:
目前 win10 自带的  Edge  浏览器   已经非常完美    不用费时费力安装第三方的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 win10 自带的  Edge  浏览器   已经非常完美    不用费时费力安装第三方的了    ...

win7也可以装。

网友:
不能只看显存,还得看是不是ddr3以上和位宽,ddr2显存的,已经不行了,干啥都卡。ddr3,128bit位宽或者至少是64bit的,应该还能凑合下,32bit的卡成狗。bilibili对显卡性能要求挺低的,你看看西瓜视频就知道了。1080p的清晰度,我这好几个亮机显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