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种阻容降压LED驱动电路的优劣

楼主(2022-02-04):
原来挺反感LED阻容驱动的,一是有频闪,二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低压滤波电容,比如50V的,
只要有LED开路,380V就加在这个电容上,必然爆炸,一般我都会手工给换成400V、4.7uF的,
虽然容量小些,但胜在安全。

而用使用电感的恒流驱动就好得多,除了成本高,没啥其他毛病。
后来慢慢发现,低质量恒流驱动还不如阻容的稳定,家里家外百十来个LED使用下来,
除了LED是重灾区以外,恒流驱动的故障频率远远大于阻容。
并且坏了不好修,不像阻容简简单单几个元件随便搞。

最近出来一种线性恒流的,白白耗掉功率,LED号称的节能环保呢?
还发热祸害LED,搞的LED寿命更短,有它垫底,对阻容的印象好起来不少。

阻容为了减少对开关时LED的冲击,一般必须加电阻,
看电路时发现有两种接法,一个是接在CCB前面,阻值小一些,
一个是接在CCB后面,阻值大一些,消耗的功率我也计算过,
见下图,图中把电容的泄流电阻省略了。

电阻接CCB前面的:
      -----||-------+
           1uF      |       C2
                [        ]--+---------------+
                [桥式整流]  =4.7uF         LED
                [        ]--+---------------+
          4.7欧     |
      ----[==]------+
      电阻消耗0.019w

电阻接CCB后面的:
      -----||-------+
           1uF      |       C2      47欧(电阻消耗0.19w)
                [        ]--+-------[==]----+
                [桥式整流]  =4.7uF         LED
                [        ]--+---------------+
                    |
      --------------+

其实也没啥大事,但还是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这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2:如果要起到相同的保护作用(可以用不同参数电阻),哪种方式的电阻消耗少呢?

网友:
电阻4.7欧接CCB前权当保险

网友A:
这个原理图很牛B。

网友:
你把电解换400v耐压是对的,像这种给十来个led一串供电的,不是经常开关的那个电解和电阻要不要都没太大差别,倒是要选合适的ccb,这个电路靠这个ccb限流,成品那种的几个灯珠用1微法是大了,用334或224并一个1兆欧的电阻经全桥整流直接给led串供电就可以了,也安全可靠,做了一个夜灯连续点了十几年,除了停电平常都是开着的,不足的是不适合经常开关的场景。

网友:
原理图,就不能在纸上手画一幅,然后拍照上传吗??

网友B:
你发这个图,能看的明白吗?

网友B:
有个阻容降压电路的3W LED灯,前面的保险电阻烧了,被我换成铜丝了,这样行不行?那个电阻发热太大了,板子都烤糊了……

网友:
word画电路图,66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阻容降压电路的3W LED灯,前面的保险电阻烧了,被我换成铜丝了,这样行不行?那个电阻发热太大了,板子 ...

如果是带阻值的,就不能用铜丝(保险丝)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带阻值的,就不能用铜丝(保险丝)代替。

会发生什么危险吗?

网友:
现在LED灯的最大问题不是电源,而是灯珠。灯珠坏一颗就全部不亮,电源坏的真的很少。
我这里大概有10个52W的LED灯条,每天开12小时,基本寿命都是2年以上,而且坏的一般都是灯珠,坏一颗你得去短路短接就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这个图,能看的明白吗?

不好意思发帖时没想到手机字体会偏掉。
电脑上倒是好的,感谢6L兄弟帮我转成图片形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发生什么危险吗?

保险电阻 可以看成 一个电阻和一个保险丝的集合体。

网友:
屁话,4.7欧姆与47欧姆能耗能一样吗。

网友D(2022-03-25):
可以用电感来替代那个限流电阻,且有效降低频闪。
曾用多只工字电串联,效果比加大电容强多了,又不会像电容那样有寿命限制。
可以再加一只ntc,进一步有效降低开关时的冲击。
保险可以用250ma快管,省去保险电阻的损耗。
阻容效率高,电路简单,易维修,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电感来替代那个限流电阻,且有效降低频闪。
曾用多只工字电串联,效果比加大电容强多了,又不会像电 ...

电容和电感阻抗不会互相抵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和电感阻抗不会互相抵消吗?

LED对电压不敏感,加之是实际试验使用过的才写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图很牛B。

学电子的我像看天书,不懂。

网友(2022-10-24):
很详细,折腾更健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