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意外的修复拆修小米手机QC充电头

楼主(2022-02-04):
『X折腾』意外的修复拆修小米手机QC充电头
从小米8se开始,就一直用这个充电头了,充电速度挺快的,低容量充电可以达到16W17W峰值
某天意外不能充电了,排除了充电线的问题,带到单位来
怪事了,怎么还是正常?可是拿回去就又不能充电,神学?

那就先拆开看看把

一锤80,三锤才开缝

扒开,还是没完美拆壳

拔出电路板,又好像是山寨的

里面有残胶?

拆开看看也没大问题,能快充的还是会快充

试了几次又都正常,封胶。。

然后拿回去又用到了现在。

网友A:
这玩意是小米出品?我读书少别骗我!
我手上有好几个电源,拆开毫无损坏,310V都有,但就是无输出,毫无头绪修,扔抽屉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一款好像是时间久了会导致弹片接触不良的

网友:
大锤吓好的哈哈

网友:
有一个同款,一直坚挺

网友:
个头还挺大的

网友:
80一铁锤,打好了。

网友:
小米出品?像山寨!

网友:
奥海的QC3.0快充,可能里面的触电接触不良了,大锤一震又好了

楼主:
刚修了一个像苹果一样五福一安的充电头,就是输出口虚焊,补焊后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小米出品?我读书少别骗我!
我手上有好几个电源,拆开毫无损坏,310V都有,但就是无输出,毫无头 ...

我总共有两个,辰阳的那个还坚挺着。等哪天故障了就拆一下对比

网友:
这锤子小了点

网友:
是不是家里的排插接触不好啊,所以在家里不能用,我有一个航嘉的排插接触不好,导致电脑显示器时不时黑屏,换了排插之后就好了

网友:
凭那陀白胶,就不会是假的

网友:
感觉还是山寨的

网友:
这板子要是小米就见鬼了........小米没有这种风格

网友:
山货吧,这个做工不太像大厂作风

网友:
跟我拆的那个很不一样,
我拆的小米6原装18W快充,网上一搜就有拆解图,就不找手机相册了。。

我的是有输出,但是输出只有4V,也不知道哪里坏了,扔一边好久了。

网友:
这种山寨头很容易干掉快充芯片

网友:
弹片底下塞上胶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