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破解 的中兴B860AV 是否可以刷成电信IPTV机顶盒?

楼主(2022-02-04):
现在使用的是很多年前电信安装宽带时候送到IPTV机顶盒,很老反应很慢。换一个台需要停留两三秒钟才可以。现在手头有一个破解的中兴B860AV  是否可以刷成电信IPTV机顶盒使用?
另外网络机顶盒直播软件使用体验太差。

网友:
找运营商换个新盒子不就行了 老的还给运营商

网友:
TV盒子助手要删系统里的APK要久一点才能进去,前提是系统要ROOT。

网友:
中兴B860AV 本来就是电信机顶盒,肯定可以刷回IPTV系统,只是要重新设置才能入网。

网友(2022-08-03):
有这样几个条件:
1,知道现有的盒子的IPTV业务帐号 和密码.
2,破解的盒子,你自己有办法把它的mac和序列号改为旧盒子的.
3,破解盒子,原来也是电信的,如果是,把破解恢复出厂设置一次.
4,TTL上机, 把 现有的盒子的IPTV业务帐号 和密码. 现有的盒子的mac和序列号 写入破解盒子.
5,保存,重启.剩下的,看运气了.

网友(2023-02-07):
先不用刷机,只需将机顶盒接入电信有线IPTV口,将开机后的图片截图通过电信客服公众号报修,通常情况下开机图片中显示需要激活码,只要报修,电信客服会将激活码发给你,只需输入那个一条长激活码,剩下的事情就是线上自动匹配参数了,全自动完成的,只要你的IPTV机顶盒版本不是太老,全部都自动适应并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