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启动问题

楼主(2022-02-04):
春节假期出门两天,回来居然电脑不启动,以为坏了。当时,室温4度左右。开空调后,隔了半天再开机又行了,常温了。

一直以为狄电脑需要散热,所以温度过高,会自动关机,夏天保持室内28度吧。
请问高人,一般家用电脑有低温的要求吗?

网友:
热胀冷缩 接触问题

网友A:
神经性接触不良,建议用橡皮酒精擦拭金手指!
新的一年,愿您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携着快乐,搂着温馨,带着甜蜜,带着财运,拽着吉祥,迈入新年,快乐度过每一天!

网友:
9x年就是电脑刚从AT 变ATX 的时候,我一朋友家屋子多,有人呆的屋就有暖气,没人呆的屋没暖气冷,0度上下,电脑就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经性接触不良,建议用橡皮酒精擦拭金手指!
新的一年,愿您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携着快乐,搂 ...

有道理,改天做下清理

网友:
不启动也有很多种,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按开关风扇转不亮、风扇转一下停再转、一直重启,这么多种,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如果是第一种,按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很有可能是你没打开电源开关,也有可能是power插头松动了,也有可能是有短路的地方,电源自动保护了。
我猜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cpu、内存、显卡接口部分接触不良,你打开机箱把里面零件晃一晃,轻轻的掰一掰,或者松松紧紧螺丝啥的就好了,通常用过几年的老旧硬件会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显卡。

网友:
一般家用电脑有低温的要求吗?

有,10度以上,40度以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冻傻了

网友:
为什么最早几年,购买电脑都要先建专门的电脑室吗?对温度、湿度和防尘都有要求。
手机、平板或者笔记本,在很冷的户外会无法开机,或者自动关机,因为电池在低温下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