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开关电源开关管参数及代换

楼主(2022-02-04):
各位大佬,一设备电源损坏,开关管挂了,淘宝搜不到,特请教各位大佬此开关管参数及代换!

网友A:
6NK60,,,找个8N60的代换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6n 60关键字吗 , 代表6A 600V

网友:
不是有6n 60关键字吗 , 代表6A 600V   X宝一大把, 或随便找个大的电源板拆个下来换

网友B:
6A600V以上的NPN开关管均可,大部分尺寸也符合。

网友:
搜索STP6NK60ZFP
找参数大于等于这个的MOS管

网友:
6A600V,找一只耐压和电流大于等于这个参数的管子就行了,对了,要注意散热器是否共地的,如果是需要找全塑料的管子。

网友C:
为何我搜p6nk60zfp出来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K60,,,找个8N60的代换就行了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我搜p6nk60zfp出来一堆

俺的手机和电脑上搜东西好多都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A600V以上的NPN开关管均可,大部分尺寸也符合。

这个是mos管啊!!!!!!!!!!!!!不是三极管

网友D:
6N60  就是6A ,6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os管啊!!!!!!!!!!!!!不是三极管

以为特别强调不是mos管,我错了,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为特别强调不是mos管,我错了,是mos管

hhhhhhhhhhhhhh

网友:
引用 网友D:
6N60  就是6A ,600V

你好老哥 请问怎么联系你 想修一下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