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两样太阳能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04):
一个是一小块一小块组的,一个是大块大块组的。这俩这不都是多晶板吗?

网友A:
都是多晶,但是电压不同,上面12V下面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多晶,但是电压不同,上面12V下面6V

这两个都是6V的板子。

网友:
串联跟多并再串联

网友:
一个区域对应0.5V

网友(2022-08-20):
上面是12片串联后2并
下面是12串
应该都是6V

网友:
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批次不一样,效果都一样。

网友:
切割方式不一样

网友:
好像光伏板的面板是有材质不同的区别的,但俺也不知道怎样区分。

网友:
这都是小片,大片是156×156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