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后雨刷坏了,拆下来改造一下,但是不知道还能有啥用

楼主(2022-02-04):
拆解运转视频
汽车后雨刷坏掉了,拆下来修理工要扔,被我要来了,看看能不能有啥别的用途
用了十来年满是油泥

这一面是安装支架

拆掉支架,齿轮和连杆机构就露出来了,大齿轮旋转通过连杆变成输出轴的往复转动

输出轴外壳裂掉了

电机是蜗杆输出减速的,齿轮箱里都是黄油

大齿轮背面是铜皮用来连接触点,这样信号线通电一次保证大齿轮能旋转一周,免得雨刷停留在中间位置

电机壳子拆掉就是普通转子,个头不小,功率应该也可以,但是轴很难无损拆下,决定放弃了

用铸工胶和亚克力板制作了一个外壳,通电连杆就可以做往复运动输出,不过行程很短,不知道能用来做什么

先放着吧,对垃圾佬来说,这些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了

网友A:
如果单位还有其它设备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往复锯。。

网友B:
我用它当电摩用了,就是转速慢了一点。

网友:
做个筋膜枪

网友:
把蜗轮轴弄长一点连到卷窗帘杆上做成自动窗帘机吧。

网友:
原厂的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位还有其它设备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往复锯。。

这东西力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它当电摩用了,就是转速慢了一点。

这个转速太慢了一点吧

网友(2024-09-12):
原来长这样,学习了

网友:
这电机是铜线的,拆铜线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