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风扇用什么润滑油比较好?有了解到朋友吗?

楼主(2022-02-04):
笔记本电脑风扇有点噪音,不是很大,但夜晚环境下使用还是能听到声音,想弄点润滑油试试。

网友:
能拆开用润滑脂,拆不开用机油

网友:
有专门的风扇电机润滑脂的,白色的很细腻,你某宝搜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拆开看看风扇散热片是否灰尘堵塞???清除灰尘看效果???最好是更换风扇!!!

网友:
不一定是轴承,还有风噪

网友:
我充电器风扇用的机油,我知道不一定合适,但总归好了点

网友:
锂基润滑脂,绿色的那种就可以了
润滑油会干掉

网友:
有专用的润滑脂,淡蓝色的,x宝有

网友A:
废圆珠笔,签字笔的管末尾那点透明的油,就是锂基脂

网友:
缝纫机油或者凡士林

网友:
缝纫机油干的快,时间短。

网友:
建议选汽车的润滑油就好,注射器点加。

网友:
0号或者00号锂基脂。风扇拉开用纸巾把轴和轴承都擦干净,用牙签挑一点点锂基脂到轴承孔里就行了。我这样处理过上百台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废圆珠笔,签字笔的管末尾那点透明的油,就是锂基脂

中性笔尾部那个油太粘稠了,流动性太差,也是锂基酯吗?

网友:
有锂基脂最好,没有的话猪油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性笔尾部那个油太粘稠了,流动性太差,也是锂基酯吗?

感觉还行,反正一吹照样呲一裤子

网友:
绝对不要用缝纫机油,很稀,效果很差,味道很重,不用多长时间就失效。要用固态润滑油,上一次基本用到废。

网友:
我一直用汽车全合成机油,用完的桶里,能滴出几十毫升。够用十几年。

网友:
简单的理解就是,相对它和旁边有摩擦的部件来说,转得慢的位置用膏状的,快的地方用液体的。越快要的越清

网友:
我台式机风扇噪音特别大 风扇拆不开 直接加了汽车用的壳牌机油 果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