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HUYU环宇空气开关 内置小马达 好像可以远程控制通断

楼主(2022-02-04):
电网安装三相电表时拆下来的空开,一次没用过就故障了,估计故障率挺高的!不过这货好像可以远程控制通断,自己也看不懂,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A:
这个牛逼啊!还有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逼啊!还有马达……

应该可以可以控制通断!

网友B:
合闸之后,可以延迟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闸之后,可以延迟供电吧?

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只拆了控制部分!

网友C:
   这个高级,难道跳闸了可以自动试送一次,自动重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高级,难道跳闸了可以自动试送一次,自动重合闸?

好像可以!有个齿轮用一根扁金属棒跟空开连在一起!

网友:
用电机控制合闸,跳闸可以控制电磁铁

网友D:
高级啊,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啊,什么牌子?

牌子上面不是印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牌子上面不是印着么

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认识#%@*&

huyu搜一下不就好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就拆开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uyu搜一下不就好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就拆开分享一下!

小编给你改标题了

网友E:
这应该算是行业先锋了吧,之前没见过!

网友F:
想不到还有带马达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算是行业先锋了吧,之前没见过!

是的,因为没见过就拆开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不到还有带马达的空开。

我也是第一次见,电网安装的时候用不了就换下来的,全新的还没用过就有故障了!

网友(2022-07-14):
厉害,还能这么玩

网友:
感觉可靠性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