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手新年礼物 分立元件936焊台控制板电路总结

楼主(2022-02-04):
我一直想做一个实用的936(1321芯)直流控制板,网上有很多大神做的T12控制器,936的不太多。我找了很多各个论坛,找了很多图纸的很多设计,按着图上的零件参数焊接之后发现很多都不是太适合我。于是我总结了一下好多大神的设计,焊接成功了一个936的控制器,用了一年多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把这个图分享给需要的新手。(本来打了很多话,结果网页更新都没了。那就不打了直接上图)为什么要用936板而不用T12,一个可能是情节的问题,也有一个是因为之前也做了好几块贴片的T12控制器,有的时候一加电,控制器就直接炸了。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太喜欢 用贴片。而这个分立元件的936控制板,简单容易,也不容易坏。坏也好修,特别适合新手。其实我觉得新手应该有一把好用的936烙铁,也有一把T12就足够了。

主要的电路

这是主要的部分。这里面上下就是7805输出的5V,用的是最普通的358运放,我也用324的运放试了这个图,都能用。

用NMOS管功率输出部分,带自举电路,这个安图焊接好了,MOS管不会发热。

用ULN2003做输出,功率输出部分,这个我试了,如果前面用1322热电偶,这个输出部分,用一个ULN2003输出就可以,不过芯片发热很大,要加散热片。
如果是1321芯,就得用两个并联,不用散热片也可以。

还可以用继电器输出,这个虽然感觉恒温慢一点,但是由于936焊台头子热容量比T12大,所以感觉恒温效果也不是很差,一样可以用,就是卡卡响。呵呵

楼主:
这里面用ULN2003做输出最简单,当初为什么用这个,一个是参考了别人的电路,还有就是当时2003便宜,两片也没有一个MOS管贵,但是从疫情开始,国内芯片都涨价了,用两片2003的性价比没了,但是用这个片子电路也很简单。

楼主:
我自已用339电压比较器做了一个简单的LED温度指示,这个是参照的猪蹄大神的936电路做的。用了5个LED二极管。我的主电路图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是和很多T12焊台电路一样用了一个10K的电位器调节,那个滑动臂在中间就是为了和那个LED温度指示电路配合。我不太会画电 路图软件,上面那些图我也是手画了很久,也画错了好几次,然后返工的,希望大家理解。

楼主:
我看到现在还有人在讨论那个T12控制MOS管自举的问题。原理是不太懂,但是我试过焊接过很多别人的图,MOS管在一定的电压下都有发热的问题,我这个电路是试过之后最好使的 ,用这个输出基本没有烧MOS的。很好用。

楼主:
这是1322的控制器,也就是运放的最前面的那几个电阻要调整,因为1322用的测温是热电偶。
这个是一样的电路,不过运放换成了324,用了其中的两个运放。
这个是想装到一个小盒子里,也没多大了。

楼主:
这是我做的那个15f104w刷机的小板,我现在就是想设计一个程序,做那个滚珠的休眠控制,这个单片机的刷机我是会了。但是我在网上找的程序无法编译成功。想问一下坛子里有没有大神能帮我做一个15F104W的焊台休眠的那个程序。可惜自已太笨整不明白单片机编程,研究了很久也不会。愁人。这个单片机也不知道用什么程序语言来写。

楼主:
很多人会说什么,936回温慢,加热慢,按照设计原理,t12的发热体和热电偶是串联并且离头子前端很近,而且内部全有导热材料填充,所以热电偶的温度变化反应检测迅速,回温才会快。而现在的936,1322芯是陶瓷棒绕的电热丝加热,加热丝头上是热电偶是陶瓷,这个结构就不行。1321国产几块钱的芯用的是印刷喷涂发热层+头部用的热电阻,这个本身可以达到70瓦的控制功率,这不低了,发热芯设计没问题,问题就是那个发热陶瓷芯和头子之间的空隙做的不标准,不同厂家的头子内径不一样,我们可以去淘宝买最薄的铜箔,在烙铁发热芯外绕一圈多,让发热芯充分和烙铁头接触。在控制板的运放选择上可以选择用比358更好点的,我觉得如果用393做会更好。另外有的936焊台用一段时间大焊点化锡费劲,那是电路原件或手柄连接线路有问题造成的,不是本身的问题。我按着我这个帖子里的电路焊接了好几个控制板用了一年多。接的16伏50瓦变压器全桥整流滤波,没出现化锡不流畅的问题。

楼主:
我这个板子,用开关电源带,开始烙铁头从室温到设定温度,峰值功率也有70瓦,瞬时回温功率50~40多瓦。平时我用的变压器总功率才50瓦还是小了点,用了一个多小时变压器挺热,但是没到烫手温度。从给电到可以焊接也就10几秒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现在还有人在讨论那个T12控制MOS管自举的问题。原理是不太懂,但是我试过焊接过很多别人的图,MOS管 ...

936还nmos自举有点舍近求远了,除非要和t12一机两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那个15f104w刷机的小板,我现在就是想设计一个程序,做那个滚珠的休眠控制,这个单片机的刷机 ...

既然单片机就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6还nmos自举有点舍近求远了,除非要和t12一机两用。

我试了很多版本的,再精简的那个mos容易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很多版本的,再精简的那个mos容易烧

烧mos管是电路设计问题,936可以nmos不自举。既然自举那你就t12一起共用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mos管是电路设计问题,936可以nmos不自举。既然自举那你就t12一起共用玩玩吧。 ...

网上有很多图,我都按着图焊接,结果都不对,电路搞完了无法工作,那个精简的不用自举的,我在调试和焊接的时候烧了好几个mos管,后来用这个电路我的mos管不烧了,而且工作起来根本不热

网友B:
NMOS的那个,稳压管应该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的那个,稳压管应该画错了

没有画错,你实际搭个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2022-05-29):
等我买几个元件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