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地线诡异带电

楼主(2022-02-04):
求助一下,有一个插座上没有地线,但是只要插入任何三脚插头地线就会带电,即使是空的三脚插头,另一头不插电器,使用万用表一头地线一头手握测量得到38V左右的交流电。
初步判定不是感应电,因为这个电压会持续存在,而且有触电感,这个插座上有金属外壳电器,包括一个电饭煲,盛饭时差点把碗扔了。
排除过程如下:
本来这个86插座只有火线和零线,以为是电器漏电,结果发现插任何三脚插头的电器地线都带电,本来上面有个插线板(一线品牌),换了个另一品牌(也是一线品牌)仍然是漏电,我就想是不是这个86插座漏电(原始的是带USB插座的),换了一个插座仍然是一插插头就漏电,不插插头不漏电。
怀疑是不是零地反了,测量得到零线没有电压(是不是可以说明地线和零线没反?)
至此能换的都换了,该排除的也都排除了,求助一下,有没有大神可以提供检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22-3-17 19:57):
测量方法错误,正确测量方法是拉过来一根可靠的地线。实际漏电电压为103V,经过一系列排除就是地线悬空导致的感应电,电流从5μA瞬间跌到0

网友A:
零地反了?地线上的电是火线-电器过来的。。。把这个86插座拆了看一下接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B:
任何3P插头的电器,外壳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漏电,感应电,只不过多少不同而已,所以才引入了三相五线制,单相三线接法,那个PE是必须接的,就是为了安全,不接地,难免会有轻微的嘟噜感,甚至扎手,麻手感,但是又因为不够起征点,且没有真正的地,漏电开关不跳

网友:
排除法:线从哪过来的到哪查,在上个节点断开后边电路测量是否现象相同。测量哪个节点正常就是下节电路有问题。如果查到进户线那还是一样就不用问了,直接拉根地线。

网友C:
既然只有相线和零线,你又说一头搭在地线上,这是什么意思?把插座上的插头都拔了,插一只三脚插头再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地反了?地线上的电是火线-电器过来的。。。把这个86插座拆了看一下接线不就行了吗? ...

仅有2根进线,一根确认是火线,另一根暂时不能确认是地线还是零线,初步猜测是零线,两根线之间的电压是230V。这个插座的地线特意在墙上打了个孔塞了一根地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是115V。
买了带判断零地接反功能的插座检测器,等待到货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只有相线和零线,你又说一头搭在地线上,这是什么意思?把插座上的插头都拔了,插一只三脚插头再测量下 ...

插座只有火线和零线,但是接了带地线的插头,只要插上带地线的插头,即使另一头不接电器(就是电饭煲的另一头从电饭煲上拔掉)地线也会立即带电。后来确认不带地线的插头插上一个金属夹头的冲击钻连夹头都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3P插头的电器,外壳都会或多或少的有漏电,感应电,只不过多少不同而已,所以才引入了三相五线制,单相 ...

没条件,租房住,附近没有可靠的地线。用万用表测量地线和手之间的交流电压在38V左右,插个电饭煲盛饭时候差点把碗扔了。

网友D:
难道这个插座很难拆开吗?估计插座里面有异物,插入插头后改变了里面铜片的物理位置导致插座的地线铜片接触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个插座很难拆开吗?估计插座里面有异物,插入插头后改变了里面铜片的物理位置导致插座的地线铜片接触 ...

插座更换过,一个正泰,一个德力西,都是这个现象。

网友:
我同意9楼的观点,既然怪异,拆开插座看看也不难。

网友:
有可能零线当地线用了

网友E:
1、楼主配电盘上没有漏保吗?零/地线接反漏保必须跳闸的。
2、如果零/地线都有效的话,就算地线接到插座里的话也不会使电饭锅外壳带电。
3、很多电器由于内部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的缘故,地线(金属外壳)不能接地时必定带有220v一半的电压(110v),会对碰到金属外壳的人体产生麻电的感觉,但是由于y电容严格技术标准漏出的电流远小于危险电流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
6楼说的那个115V什么情况,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排插的指示灯接在地线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条件,租房住,附近没有可靠的地线。用万用表测量地线和手之间的交流电压在38V左右,插个电饭煲盛饭时 ...

出租房就把地线接条线到窗台或者墙钉或者水管之类的东西上就好了。
至于插空插头都带电,会不会是插座内部零件问题?插头插进去导致哪里短路把地线和零线接一起了?

网友:
要触电有条件,手拉火线站地面

网友:
零地接反了?难道你家没用漏电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地反了?地线上的电是火线-电器过来的。。。把这个86插座拆了看一下接线不就行了吗? ...

确认没接反,插座检测器买回来了,显示除了缺地线没别的毛病,现在就是插上三脚插头待机状态地线就带电,包括微波炉、冰箱和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楼主配电盘上没有漏保吗?零/地线接反漏保必须跳闸的。
2、如果零/地线都有效的话,就算地线接到插座 ...

1,有漏保,不跳。2,插座检测器检测结果除了缺地线没其它问题,上面的测试按钮一按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