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DC59的电池有问题了,只能用10秒钟,应该不是锁了

楼主(2022-02-04):
大家新年好!
新春大吉!
虎年大吉!
过年回家拿了个吸尘器回家,30元收的,想给爸妈用,提高清洁效率。开始充电正常啊,现在充却只能用10秒钟。。查了一下说电池损耗了。据说这个板子很奇葩,充电只要有1节超过4.2伏就停充,放电也就是工作时只要有1节电压低于3.7伏就停。。这尼玛有个屁用啊?这么贵的东西没有平衡充?能不能找个6串的平衡充保护板换上啊?6串放电20安的板子真贵啊!这怎么搞?我想直接把电池正负极接到那两个触片上去,如果不断掉触片的原来电路,直接接会不会烧?大家搞过的来聊聊呀!!!

网友:
30元的戴森吸尘器还有吗?电池压差太大,保护板要锁

网友A:
估计电池保护板锁死了,要更换整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保护板锁死了,要更换整个电池。

换电池也没用,板锁了,只能扔掉。。。毕竟定位高端,全新几千块钱的东西,有钱人的玩具,坏了一般都是扔掉重新买。

网友:
康康杂货铺可以做这个电池

网友:
自己换一套芯吧

网友:
这种电池主板带锁的,别折腾了,有些人有工具可以解锁,有那种第三方制作的主板,但是没有原装的好

网友:
30块是非常值了

网友:
淘宝找康康杂货铺换整个电池就好了,150元左右拿下了。

网友:
有第三方电路板,给人一年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自己做一组电池,这个保护板能硬解,论坛有教程

网友:
哇…小黄鱼30元估计都收不到

网友:
换块国产的保护板40块左右,下次就可以直接换电池就行

楼主:
1,我查了一下,板锁了是红灯,我的充电放电从来没显示过红灯,充放电蓝灯正常的,说明板没锁。
2,计划直接接上看看,开关和电路都在电池里,那边应该是直接进电机了,就需要考虑这组电池直接输出20安会不会有问题。实际上我就是不知道,电池组能直接输出20安,还是需要保护板才能安全输出20安。我看网上6串保护板输出有说12安的。
3,先考虑放电问题,充电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用航模B3C充电器凑合用。
4,网上有视频说找到损耗的电池换掉能用的。毕竟这个电池是真的不错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查了一下,板锁了是红灯,我的充电放电从来没显示过红灯,充放电蓝灯正常的,说明板没锁。
2,计划直 ...

先手动平衡充电试试

网友B(2022-10-07):
我今天也收了一个,充不进电,开关亮红灯,换电池好贵啊

网友:
论坛已有解锁教程 但是需要PLCKLT3 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收了一个,充不进电,开关亮红灯,换电池好贵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041-1-1.html  论坛好心人方法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