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鱼翻车 便宜的 n2840 小主机

楼主(2022-02-04):
天天刷闲鱼啊,终于又被我逮到了一个便宜的n2840小主机,卖家说是坏的,裸机,没有修过。
70包邮到家,看看这次 运气如何吧。

好的值个150吧,这个是坏的,先 外观 水一波。

外壳当散热器了。

单芯片的 CPU 南桥北桥都集成了。
仔细看 CPU 板上 有铅笔做的记号,感觉是有人维修过的。标记这个CPU挂了?

通电亮灯

12V

待机 30毫安,

按开机键可以上电 到 600毫安

这2840 查了下得用 低电压的DDR3 内存条。

网上下单买了

通电,开机还是没有显示,有时候电流可以到 1A ,

不知道故障在那里,这次又翻车了。

又挂闲鱼上了赔个运费卖出去了。

网友:
前排等后续

网友:
没有修过一般是指我没有修过。

网友:
按键没有,底板螺丝差一个,没修过,也只有你相信,咸鱼基本都是修不好才卖的,要买就买数量多的商家,拼运气,或者外观完整,没有拆过的!

网友:
感觉没啥用,有个老笔记本刷裙晖挂青龙面板

网友:
随便坏个芯片,都没有价值维修了

网友:
这个玩意儿不好修呀!

网友:
卖家说坏的,那就一定是坏的。我有台好的N2840机器,和这个同款,2GB DDR3L内存,60GB msata+320GB HDD,装linux做服务器很好用。功耗极低,和一台千兆路由器差不多。

网友:
以后还是买能用的,卖家说坏的那肯定是坏的,别想着捡漏

网友:
这价格要不是看着体积小是真的不值,还不如淘台升腾的小终端来

网友:
闲鱼现在不比以前了,高手太多了。

网友:
啥都没有了,17还差不多

网友:
之前也收过一台i3四代的小主机  坏的  翻车了(CPU挂了)  不过机器带了根4G的内存自己用了,另外外壳也在咸鱼卖掉了,总体来说不算亏,赚了一块拆件主板

网友:
车翻的不错,继续吧

网友:
净想着捡漏啊

网友:
比如我在黄鱼卖东西要是坏的,自己也没把握修的话就直接这样卖,自己就尽量不去乱动,不然搞的没修好还给买家说修过不值钱,倒不如给别人有能力修的捡漏

网友A:
咸鱼早就成了最名不符实的买卖平台了,假货刀客到处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早就成了最名不符实的买卖平台了,假货刀客到处有了。

而且不能说,一说平台坏话就是违规,现在网络一点也不自由了,想干舒心干点啥就要掏钱VIP

网友:
卖家说是坏的,肯定坏了,不要想到捡漏,就算卖家说是好的,也未必是好的。

网友:
好的150坏的竟然卖70你也买?感觉经常泡这里的人都是有点神经质,什么垃圾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