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Q67的主板上SSD似乎不适合raid5

楼主(2022-02-04):
似乎影响速度呀!!!
两个sata3;两个sata2

组raid0好像还行?

网友:
品牌机的Q系列主板虽然带raid,但是并没有多卖RAID卡的价格,1/10都没有,所以呢。。。真想学习raid老老实实买个二手raid卡,注意买带电池的,不然没有写缓存,慢得你怀疑人生(实际教训)。。。已经是SATA固态的,如果没有万兆网卡这样的速度要求,没必要折腾raid

网友:
固态真没必要做RAID了,Q系列的软RAID和低端RAID卡严重影响磁盘性能。高端RAID的一般人也不会花这钱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