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趁着过年做了个第三只手

楼主(2022-02-04):
看到网上有卖同款还比较贵,其实零件都是现成的,只要买回来组装就可以了,趁着过年马云家搞活动发红包把零件撸回来,过年在家就可以组装起来用了,实际花费只有几元钱。这个工具可以在焊接PCB和元器件的时候提供不小的帮助,以前我一直用的那个桌面迷你小台钳可以成功退位了。

网友A:
电磁阀是啥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是啥玩意

那不是电磁阀,那是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电磁阀,那是底座

我还是中意用台钳。。

网友:
楼主厉害,长知识了。

网友:
不错,花小钱办小事

网友:
不错不错,我把成品加购物车N久了,觉得有点小贵,看了楼主的作品果断下单,懒得等红包了。

网友:
我也做一个看看,没有这个焊点东西挺不方便

网友C:
夹子竟然刚好放进扁嘴.电磁阀底座竟然这么低价,是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子竟然刚好放进扁嘴.电磁阀底座竟然这么低价,是铝的吗?

一切都是那么合适,刚刚好,就是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松动。即使松动了也有办法加固。

电磁阀底座是铝的,有点小毛刺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标题不小心看漏了个“第”字,还以为趁着过年犯错误去了呢

网友:
这个底座真是神来之笔,感谢

网友:
一般都是用来夹小板子的,那么大的板子根本不用夹……

网友:
这座子买了 便宜

网友:
那个底座我都叫它阀岛,这个创意可以。

网友:
我也照单买了,就是红包没有楼主多,哈哈

网友:
塞北架子不错,

网友:
我早前也做了一个类似的~

底座:坏相册获得木板一块(大概25×15)
手臂:楼主同款,感觉太硬,后来换了那种金属USB延长杆,又太软
夹子:小鳄鱼夹套上热缩管。

网友:
冷却管买了,一直缺底座,哈哈,赶紧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