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sata4贴的板子,只贴一贴怎么贴?

楼主(2022-02-04):
翻出来一张sm2244主控的板子,准备贴一贴,看看哪位大佬指导一下看贴那个位置?

网友:
丝印f01的位置

楼主:
还是看错了     没有注意到 f01-21,边上的焊盘位置的字母了  ,还有 上东芝的颗粒,拆机直接上焊盘开卡,还是必须的做清空才能上焊盘?

楼主:
哈  都没有注意到   f01位置的字母,谢谢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