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铅酸电瓶放电能力和寿命是两码事?

楼主(2022-02-04):
一个20年3月的售后电池,以旧换旧拿回来的

用镍铬丝做过放电实验,0.4欧姆的放电丝能放45分钟,当然电压降低啥的,电流变小时的准确参数和变化啥的都没精准测量过。就感觉比我之前救活的饿死电瓶要强。

今天买了个很好玩的玩意儿,蓄电瓶内阻测试仪,一测才发现这是个样子货。

内阻达到26.7mΩ,要知道20ah的铅酸电瓶标准内阻是10.6mΩ,其他几块饿死电瓶最多也就16mΩ,这个也太高了。

放电能力117a,这个比较差劲,20ah的cca值应该在285a,我原以为至少能有新电瓶八成功力呢。

拿个薄螺丝刀开盖。

这是该加水的迹象吧,第一回搞这个,手头还没水。

一瓶水也不贵,等着发货吧,折腾着玩玩。
其实以旧换旧也不贵,一个20ah的10块钱就搞定了,就是今天不是入手内阻测试仪么,跑到经销商那里一个一个测了测,都是歪瓜裂枣的,连个容量达到70%的都没。干脆自己加点水看看容量能恢复不。

楼主:
占个二楼,过两天水到了再更新进展,看加水能把内阻降下来,把放电能力提上去不。

网友:
低放电寿命长是共识。

网友A:
电瓶内阻测试仪    多少米

网友B:
旧电瓶就那么回事了,以旧换新的电瓶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这个 跟内部板子腐蚀有关系  越老性能越差 ,原装一手电瓶  性能不行换电解液 有点提升,但是 一般正规原装电瓶 用好充电器 寿命很长  起码三年 ……

网友:
其实很多电瓶的电量低了,就是电解液不够了,要加纯净水。

网友C:
旧电瓶,容量或者放电能力达不到,往往的是正极的二氧化铅脱落,形成红泥状物质,那么,原本的铠甲状的电极板就变成了工地筛沙子的筛子,试问,同样用来挡水,你说是筑坝好啊,还是按个筛子在那好啊?谁能拦住更多的水流,让水位(电位)维持得更高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内阻测试仪    多少米

买的最便宜的徽农牌子,券后89,收货返10,实际79。
南京天宇也算个牌子,类似的要180。
顺便吐槽下,都说拼多多便宜,同样的内阻测试仪,拼多多87,淘宝79,哪儿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瓶就那么回事了,以旧换新的电瓶也好不到哪里去。。。。

衡版好多年不见了哈

网友:
看中了电瓶内阻测试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旧电瓶,容量或者放电能力达不到,往往的是正极的二氧化铅脱落,形成红泥状物质,那么,原本的铠甲状的电极 ...

张兄  真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祝新春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衡版好多年不见了哈

老伙计过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张兄  真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祝新春快乐!!!

老朋友过年好,
以前跟山东莱西的在衡水卖孚创电瓶的哥们天天打交道,那哥们很实在,他经常对我说关于电动车电瓶的事,他说,这关于正极二氧化铅的损耗,都是出现在经常过载(骑车带一家人。冷车猛起步,爬坡不助力,小马拉大车等情况,这种情况最容易损耗二氧化铅,产生红泥,)

网友:
今天买了个很好玩的玩意儿,蓄电瓶内阻测试仪,一测才发现这是个样子货。

哪里不满意?

网友:
测低阻不用开尔文夹也算耍流氓吧?

网友:
铅酸电瓶也有分的,车辆启动的更适合大电流放电,作备用电源的适合小电流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最便宜的徽农牌子,券后89,收货返10,实际79。
南京天宇也算个牌子,类似的要180。
顺便吐槽下,都 ...

你这是以偏概全。管中窃豹。淘宝用了多年了。现在已经移步到PDD了。同样的东西淘宝比PDD贵多了。一模一样的指甲刀,淘宝领5元劵还要加9元现金包邮。PDD3.49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以偏概全。管中窃豹。淘宝用了多年了。现在已经移步到PDD了。同样的东西淘宝比PDD贵多了。一模一样 ...

你这是以偏概全,管中窥豹,我拼多多和淘宝装的都有,买东西都是比较完再下单,极少有东西淘宝卖的比拼多多贵的,以我在路上的十三个快递来说,936焊台烙铁头,我买了3个,4毛钱包邮。100个十字外六角电瓶螺丝,我在淘宝买的才1块钱包邮。淘宝4个电瓶夹,3块2,拼多多2个电瓶夹,2块8,拼多多有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以偏概全,管中窥豹,我拼多多和淘宝装的都有,买东西都是比较完再下单,极少有东西淘宝卖的比拼多 ...

世人都知道PDD是以便宜出名.谁都不敢和PDD比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