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什么用没有接地的电烙铁会打坏一些路由器,主板,手机,相机,电视?

楼主(2022-02-04):
头一次发生这种事。把路由器的板子击穿元件。
本身是一些很精密的大芯片 SOC。

而且墙上没有地线,那么排插的地线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因为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
芯片没有那么脆弱,感应电没有回路就是一亿伏也没伤害。焊接时候尽量不要用手接触电路板,防止通过人体接地形成回路。电路板下垫绝缘东西。

网友:
你不电它,它不电你。你若电它,它必电你,你会叫唤,它会冒烟

网友:
200v烙铁怼5v芯片,压力山大。或者以前T12用开关电源有那个什么感应电流也会击穿,如果T12接上锂电钻的电池,就没那个感应电,将就焊个芯片玩玩。

楼主:
有谁经历过?

网友:
所以啊不能用电烙铁,得用火烙铁,安全

网友A:
t12没有接地,并且用的开关电源情况下,焊接mos就存在击穿可能。特别是焊接gs电阻的时候。
白光951 941用变压器,就是因为变压器的感应电较小,即便不接地也不容易击穿mos。开关电源就没这么幸运了,特别是含有热冷地跨接安规电容的时候,输出感应电很可能到达150v。

网友:
有了回路就有击穿的可能。

网友:
没遇过,我的也没有接地,芯片也焊不少(万用表,路由,电源板等等),不过自用的焊台都是变压器的。
上面说的有道理,习惯作怪吧,焊接时,人体不要直接接触电路板,容易透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

楼主:
人体不要直接接触电路板???不太可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2没有接地,并且用的开关电源情况下,焊接mos就存在击穿可能。特别是焊接gs电阻的时候。
白光951 941用变 ...

人家白光951啥有正规接地的,开关电源本身不是问题,老美以前的matcal 的高频烙铁一直都是开关电源,以前工业界里常用的。变压器是老技术,可靠性好,不接地感应电一样可以测量到上百伏。

网友:
可以用电笔测下烙铁头,没接地有感应电势,我用两脚烙铁焊LED会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白光951啥有正规接地的,开关电源本身不是问题,老美以前的matcal 的高频烙铁一直都是开关电源,以前 ...

变压器是没有漏电的。。。

开关电源有漏电。

直接的220V电烙铁,漏电大的离谱,,,相对前面两个。

网友:
工厂焊接都要求esd,接地去静电

网友C:
有变压器人体摸变压器输出端火线和地没事。
没有变压器人体摸火线和地就触电。
会不会就像上面朋友说的经过人体与地导通形成回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变压器人体摸变压器输出端火线和地没事。
没有变压器人体摸火线和地就触电。
会不会就像上面朋友说的经过 ...

人体做不得数,本来人体就可以承受微弱电流的。以前的氖泡测电笔就是利用人体导电测量火线的。通过人体的微弱电流对有些电路就太大导致损坏。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也是有电容的,对人体安全不等于对芯片安全,接地是为了把各种感应的,泄漏的电流导引到大地,不经过芯片等电子元器件,保证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体做不得数,本来人体就可以承受微弱电流的。以前的氖泡测电笔就是利用人体导电测量火线的。通过人体的 ...

是的,烙铁外壳接地。

很多开关电源的次级,负极也敢接地,大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经历过?

我试过用高频烙铁焊抗静电差的芯片一焊就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没有漏电的。。。

开关电源有漏电。

直接220V的烙铁以前在工厂用时不知道被烙铁漏电电了多少次

楼主(2022-05-05):
引用 网友A:
t12没有接地,并且用的开关电源情况下,焊接mos就存在击穿可能。特别是焊接gs电阻的时候。
白光951 941用变 ...

Y电容啊。。。

务必接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