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流言终结者之;NVME的CE通道数和缓外速度

楼主(2022-02-04):
评测硬盘;2262EN DDR3 1G 4通道16CE 英特尔B17                2262EN DDR3 1G 8通道16CE 英特尔B17
直接下结论;
  1,读取速度通道数量越多越好,8通道相当于PCI-E3.0X4 ,
                                                 4通道相当于PCI-E2.0X4
  2,缓外速度是和CE数量有关的,和通道数量完全没有关系,写入速度尽量堆CE

  3,2262EN的固件新版本和老版本完全没有速度上的区别,毫无改进

  4,2262EN的主控如果加了大号的散热片和没有散热片,完全是两个主控,固件默认温度阈值80度,加了散热片缓外稳定的很
总结;MLC时代受限于懦弱的主控性能,严重拖后了颗粒的速度,通道数,CE数和接口还是对缓外有一定影响的,NVME时代,已经不存在主控对于缓 外性能的不足了,NVME时代唯一要注意的是主控的温度,控制好温度就等于控制好一切
     备注;SLC的缓存机制不在讨论讨论范围之内,那玩意只要接口速度足够,PCI-E8888.0都能跑满,无讨论意义

网友A:
钦佩大佬的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点赞

网友B:
这个严格来说你应该说是2262EN的CE通道和缓外速度,因为变量太多了,首先,2262en的固件策略决定了这玩意纯粹依赖F通道,如果换三棒子那么就是严重依赖ram,第二,为啥会出现缓外CE越多速度越快的情况是因为IM颗粒ce带宽普遍很高但是速度普遍不高,ce速度都喂不饱带宽,如果toggle颗粒特别是跑的很快的toggle颗粒结果就比IM好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严格来说你应该说是2262EN的CE通道和缓外速度,因为变量太多了,首先,2262en的固件策略决定了这玩意纯 ...

明天改一下标题,现有的能开卡的固件,hy,bics,samsung颗粒来看,三星的最慢,现代颗粒是最快的,主要是我没有更多的颗粒8通道和4通道做对比,只有同样的b17颗粒,其他的颗粒有偏差,估计也相差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改一下标题,现有的能开卡的固件,hy,bics,samsung颗粒来看,三星的最慢,现代颗粒是最快的,主要 ...

哈哈哈,你的回复有牵扯到一个很有趣的课题,有兴趣可以探究,三星速度的快慢除了迭代关系(未必v4就比v3快或者慢)以外还受到大小die的影响,比如相同容量闪存颗粒die越多(通常是小die)(主控性能可控)速度越快,同样容量的单die , 大die比小die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你的回复有牵扯到一个很有趣的课题,有兴趣可以探究,三星速度的快慢除了迭代关系(未必v4就比v3 ...

这倒是没有具体研究,反正我的心态您也是懂的,大差不差就行,平时使用真的也用不出来,63xt都够用,就是不喜欢那些整天秒天秒地乱抬杠的人,人家做出产品这不好那不好的,这颗粒牛x那颗粒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钦佩大佬的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点赞

谢谢支持,明天还要一个帖子,

网友:
问题是NVME没有温度不高的,尤其大夏天,笔记本环境,拥挤的空间,没有散热片,主控不烫才怪。

网友:
nvme主控温度影响确实大,62en基本这个对应差不太多,定制固件除外

网友:
我用的5016群联,感觉还不错,就是电脑不支持4.0,电脑差评,硬盘好评.

网友(2022-04-21):
问一下楼主@争锋麦芒 这个T1221A版本的固件是哪里找到的?方便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