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M301H(ZN)简单处理,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2-02-04):
单看板子有人认为是九联的,但后盖上明确写着兆能

简单说一下过程:
1、按遥控器绿红绿红,在出现的界面中选中下面图标打开界面打开adbconsole

特别注意:这里打开的是串口数据(跑码后的操作,我也是在后续多次操作中才意识到的)和adb
2、跑码时,标识处直接焊线不可以,需要在前面两个3.3v处(前面发过帖子)

3、用开心电视连接IP,在这里废了周折,端口不是常规55555,是30016,禁用UMzeroconf.apk就可以了,安装当贝桌面等
------------
后来想用U盘安装个软件,发现U盘检测不到,以为是自己误禁用了app,恢复出厂设置依然不行,用表测量发现少了U盘口的5V供电(第1张图的红框处,元件特别小),猜想是自己前面多次用U盘刷机拔插导致的,元件能提供的电流有限,最终也没找到合适可用的包,无奈用这个办法凑合着用。
经过操作测量判断多是DC-DC   12v转5v  6脚贴片损坏,用放大镜看到型号是 (上)AWHK (下)449,从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手头也没有其它机顶盒拆件,请知道的坛友给说一下或替换型号。

网友A:
跑一下那个你认为坏的元件的线路,然后力创商城馊DC-DC,然后晒选的封装中选sot23-5,然后看他们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那个你认为坏的元件的线路,然后力创商城馊DC-DC,然后晒选的封装中选sot23-5,然后看他们的资料吧。 ...

谢谢你的思路,长最多2mm,宽1mm,太小了,不行的话直接上个78L05(塑封三极管To-92大小)得了,太小太费劲了,也不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思路,长最多2mm,宽1mm,太小了,不行的话直接上个78L05(塑封三极管To-92大小)得了,太小太费 ...

对对,其实就算找到合适的替换品,购买时还要好几块钱才能包邮,还不如用身边现有的东西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