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改造936 2C烙铁头为锡槽烙铁头

楼主(2022-02-05):
都听说936带锡槽的C型烙铁头好用,据说拖焊和通孔好用,一直没试过。在网上一阵搜索,现在基本看不到网上有人卖这种型号的,手头刚好有一个黑金刚2C头,质量不算太好,以前进行过与发热芯导热接触改造,这次刚好拿来练手,没想一次完成。

网友:
只能说你在瞎几把乱搞。烙铁头镀层一旦破坏就是废品!!!

网友:
还在用936吗,很好的一个头子认你搞废了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没有吸锡器,看到有文章介绍说在马蹄头上用锯条锯一条沟,就可以起到吸锡器的作用了,我试过,效果真的不错,现在我用的纯铜头936烙铁头也锯了沟,效果杠杠滴!

网友: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鞋合不合脚自己知道。不存在废不废的。
以前放线时,基本上都是5X4平方毫米以下的多心软铜线,世达的斜口钳,断线做记号还不如一把破剪刀。但遇到比较粗的线,剪刀就吃力了,我闲着没事就把几块钱的斜口钳的钳口磨薄了,就像水口钳一样,当时也是几个老师傅说我祸祸钳子,把钳口搞废了,退火了。然而使用时确实加工后的斜口钳更好用些,然后我的钳子就被“偷”了,还有小朋友拿来钳子让我磨的。有经验后,我就拿吃灰的世达开刀了,事实证明,经过加工后的钳子确实好使,也降低了换剥线钳的频率,以前嫌斜口断电缆线费劲,就直接拿剥线钳断,遇到不爱惜工具的乱来,不要几天剥线钳剪线就剪不利落,套线鼻子费劲。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斜口钳,剥线钳到是很少用,因为斜口钳上也磨了两个与剥线钳一样的口子。

网友:
936头子又不贵,自己觉得好用就行。

网友A:
完了这烙铁头用不久了!

网友B:
这个要用3C的来改更好用 。官方型号是 900M-T-3C M 和900M-T-2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这烙铁头用不久了!

其实拖焊用得不多,再说几块钱,穿孔了再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3C的来改更好用 。官方型号是 900M-T-3C M 和900M-T-2CM

谢谢分享,我刚好不知到这个带锡烙铁头的型号名称。

网友C:
纯铜烙铁头用一段时间自己就凹进去了,只不过现在买的都是铜铁合金的,空心部分是铜头是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铜烙铁头用一段时间自己就凹进去了,只不过现在买的都是铜铁合金的,空心部分是铜头是铁 ...

我这烙铁头打磨出锡槽后还没见露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烙铁头打磨出锡槽后还没见露铜。

都是合金的,你磁铁吸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合金的,你磁铁吸一下就知道了

不用吸,一般都是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