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级二手支持Win7的平台,是不是只要考虑B85或B365,其他的别管了?

楼主(2022-02-05):
升级二手支持Win7的平台,是不是只要考虑B85或B365,其他的别管了?(CPU好说,主板定了CPU也就好选了)

按照以前的经验,即使是现在市面上最新的平台,Win7装也能装的上,不过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1、USB鼠标键盘不能用:说是要临时用到PS2鼠标/键盘,再安装官方USB3驱动就好了。这个我比较纳闷,不是原生USB3吗,没驱动也至少支持2.0吧,U盘启动应该可以吧?怎么进入Win7就不能用鼠标键盘了?

2、核显:Intel不提供新平台核显的Win7驱动,这个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3、芯片组Inf驱动:这个不清楚有没有,按照以前的习惯,Intel一般是支持全系列Windows的。

4、NVME驱动:这个Win7没有内置,一般要提前注入,否则Win7识别不到这个NVme固态,除非你装在SATA固态上,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AMD这边也有啊,2600+B450,效能速度都有了,缺点是要你自己插显卡

网友:
H410也可以,510据说行,还没测试

网友A:
听说某些新平台也能装WIN7,但是对比WIN10性能严重降低,我也在找能稳定高效支持WIN7的性能套装,WIN10 BUG好几个接受不了,5600X白装了,现在用起来难受。

网友:
B365刚把用了几年的WIN7换成WIN10 LTSC了,如果不是有软件不兼容LTSC熟悉了也挺好用的。

网友B:
感觉近十几年电脑配件相对工资来说便宜了不少,反而电脑硬件淘汰速度更慢了,手头H61和B75配合三代I5使用至今未见不妥。
而90年代中后期的电脑三年基本落伍五年可以慢到难以使用的程度。

网友C:
B85,H81都行,win7兼容性也是最好的

网友:
z87,z97也行啊,也没什么不妥的。可以考虑。

网友:
h310c也不错,具体看价格,不建议B85,B85和老货B75H61没啥实质上的提升

网友D: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B85+1230V3要配独显或者i3 41XX的就好内存4G*2,要求高还是选择新的12代13 12100F(相当于10400F性能了吧)+8G*2+独显。

网友:
B365很不错啊 现在还有新的 9代CPU也是很强 最低的I3都是四核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最有性价比的组合是E3 1270+H61四项供电的主板,U才145元+主板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近十几年电脑配件相对工资来说便宜了不少,反而电脑硬件淘汰速度更慢了,手头H61和B75配合三代I5使用至 ...

+1,的确如此,其实没必要过于追新...

网友:
建议考虑带m.2接口支持nvme协议的主板,这样速度会快很多,b85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某些新平台也能装WIN7,但是对比WIN10性能严重降低,我也在找能稳定高效支持WIN7的性能套装,WIN10 BUG ...

倒不是Win10不好,而是有些老配件Win10没有驱动,比如X-Fi声卡、外置解码器、USB3扩展卡啥的,所以必须要支持Win7。

网友E:
其实,如果真的要用Win7 ,最新的12代I平台都可以安装W7的,如果不是受到某些特殊软件的兼容限制,Win10关闭自动更新后已经可以很稳定的使用,不要留恋老旧的W7 了。

如果一定要用新平台安装W7,我觉得现在的10代i3性价比最高,跑W7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B85,H81都行,win7兼容性也是最好的

B85、B365是原生支持Win7的,我看到主板官方也有Win7的驱动下载,而其他的芯片组,可能要魔改、注入一些驱动,很麻烦,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吧?我担心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B85+1230V3要配独显或者i3 41XX的就好内存4G*2,要求高还是选择新的12代13 12100F(相当 ...

B85+1231 V3是一个考虑方案,不过B85不能上12代 CPU吧,这是四代的芯片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如果真的要用Win7 ,最新的12代I平台都可以安装W7的,如果不是受到某些特殊软件的兼容限制,Win10关 ...

新平台应该不行吧,官方不提供主板驱动,你怎么装?你的意思是用别人做的那种Ghost系统?我一般用MSDN安装的,那些不安全。

网友:
不及时更新职业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