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决万家乐JSQ26-T38水汽双调热水器冬天时冷时热夏天水烫办法

楼主(2022-02-05):
解决万家乐JSQ26-T38水汽双调热水器冬天时冷时热夏天水烫办法:
一:冬天用可以调档的喷淋头,所有冷水进水阀水开最大包括热水器,如果水温时冷时热不稳定,首先将热水器设定高,中,低三个温度(根据家里需要设定)。就买一个5档或7档花洒,如果最大档不稳定就调小一档,如果没有调档的喷淋头,就调小热水器上热水出口阀。以上调试是在冷水压力稳定在3公斤时。为了洗个舒服的澡特意买了个压力表。
二。热天买一个无阻力的大喷淋头。如果还烫,就在热水出口用加压泵。注:万家乐水汽双调热水器加混水阀完全没有用,你的冷水加的越多热水器温度就升得越高,因为冷水的压力顶住了热水。

现在热天的调节:
21年7月13号,进水温度应该是28.X度,设置37度,厨房龙头全开水温40-41度。此时将
燃气阀慢慢关小至水温为39度后。设置36.37.38度,厨房龙头全开出水温度都保持在设定值36.37.38度。这样调整成功,没有出现错误报警。
原来关小天然气进气阀门都没有成功,总是出现错误报警,这次这样调整成功,后续继续观察。

8月2号总结: 我热天洗澡一般38-39度,38度最好。
           我的水压一般稳定在3公斤,前几天水压不稳定到了2公斤,热水温度42度以上,这时热水器我设置37度,关小燃气阀调到温度最高到39度!当水压升到3公斤时,热水降到了38度。这样调整后基本正常。
           但要注意的是,以上调整好后,你不要再将热水器温度设置高于39度以上。因为温度达不到设定值会出现错误报警!热天一定要保持热水器设置温度37度不要调整!!!(不要将热水器温度设置为36度,因为温控范围太大调控不会听指挥)否则会因为进水温度水压等各方面因素出现错误报警。等热天过了再将天然气阀恢复正常!

再说一句,万家乐JSQ26-T38 装混水阀是没有用的。加得冷水越多,热水器就会越给你升温!
----------------------------------------------------------------------------------------------------------------------------------------------------------------------------------------------------------------
2020年2月5号冬天最新最好设置参数:冷水进水温度,下午6.2度,早晨4.3度时 ,水压3公斤。燃气灶热水出口阀调整到花洒能最高温度稳定在45度。
将PL 设置为 8E, PH 设置为 B2后将靠近厨房的热水水龙头全开,热水器设置45度,42度,36度,热水器出口温度均保持在36度正负1度,再也没有出现出水温度时高时低的现象。只是温度达不到42.45度,均能稳定保持在36度正负1度。
而洗澡的花洒因为出水小,均能稳定保持在设定的45.42.36度。
这次的参数调整成果是:再也没有出现出水温度时高时低的现象了。

楼主:
2020年2月5号冬天最新最好设置参数:冷水进水温度,下午6.2度,早晨4.3度时 ,水压3公斤。燃气灶热水出口阀调整到花洒能最高温度稳定在45度。
将PL 设置为 8E, PH 设置为 B2后将靠近厨房的热水水龙头全开,热水器设置45度,42度,36度,热水器出口温度均保持在36度正负1度,再也没有出现出水温度时高时低的现象。只是温度达不到42.45度,均能稳定保持在36度正负1度。
而洗澡的花洒因为出水小,均能稳定保持在设定的45.42.36度。
这次的参数调整成果是:再也没有出现出水温度时高时低的现象了。

网友:
我家那个海尔也是,国货很多都是锻炼用户存在的,靠。

网友:
用恒温混水阀不行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用个热水器都这么折腾,我劝你还是换个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