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敏T2四核增强版死机

楼主(2022-02-05):
天敏T2四核增强版,恢复原厂设置后,走到这一步,就不动了。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找对应的包刷一遍试试吧,原来是不是root删东西了?

网友:
系统有改动过,这是无法恢复出厂,只能刷机了

楼主:
刷机,线刷,用LiveSuit.exe和Pad Product Tool 1.09,
搜的教程,按教程来,电脑都不识别机顶盒。
请指教。

网友(2022-07-25):
解决了吗  我的提示这个怎么搞   天敏t2四核版  t2q
2022-07-24 20:17:44 程序开始执行...
2022-07-24 20:20:25 设备1:502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4 20:20:25 设备1:502量产失败: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4 20:22:37 设备1:502 DOWNLOAD_ADEC_FAILED
2022-07-24 20:22:40 设备1:502量产失败: DOWNLOAD_ADEC_FAILED
2022-07-24 20:22:47 程序退出。本次累计量产2台,其中成功0台,失败2台。

2022-07-24 21:27:24 程序开始执行...
2022-07-24 21:30:34 设备1:502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4 21:30:35 设备1:502量产失败: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5 11:42:47 程序开始执行...
2022-07-25 11:45:04 设备2:104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5 11:45:07 设备2:104量产失败: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5 11:53:55 设备1:502 DOWNLOAD_ADEC_FAILED
2022-07-25 11:53:56 设备1:502量产失败: DOWNLOAD_ADEC_FAILED
2022-07-25 11:56:49 设备1:502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5 11:56:50 设备1:502量产失败: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5 12:00:53 设备1:502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2022-07-25 12:00:54 设备1:502量产失败: UPLOAD_PARTITION_FAILED

或有没有我这个机型可以刷入 的固件  可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