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哪个品牌的电池?参数都是什么?

楼主(2022-02-05):
这个电池是电动自行车上面的电池,去年刚买的,没怎么用,标注的是48v 13a  5并13串,请问这个电池的品牌及相关参数是啥?适不适合做个锂电钻电芯?

网友:
容量2600mha,不过5并的话有很大可能是容量型的电池,放电估计不会超过3c,也就是单个电池放电电流大概率3A-9A,做电钻还是可以吧。
最好是2并的方式。

网友:
原装电动自行车电池还是后配的,
最好的方法是测内阻

网友A:
就是普通的186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18650吧

18650

网友:
2600mah锂电池做电钻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