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戴尔inspiron3421笔记本收条内存条

楼主(2022-02-05):
老本用的两条DDR3代2+2G内存,越来越捉襟见肘,看个网页都需要等几秒,遂来坛子里收条内存,又存货的砸过来吧

网友:
需要拆开来看是不是低电压版本还是正常电压版本

网友:
DDR3代1600MHZ

安装个win7系统64位的企业版

使用挺流畅的!

网友A:
低功耗U,性能较低。配多大内存都不好使。

网友:
暴露了工作单位

网友:
同收两条4G的,低不低压都能用
楼主优先,带价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U,性能较低。配多大内存都不好使。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开门,查水表!!!

网友:
楼主的是标压内存。1.5V的。
如果是DDR3L,才是低压的。淘宝上买买算了,也没见的贵 多少。

网友:
小黄鱼买啊!二代cpu电脑2g用的很卡我就是小黄鱼买了一个4g的流畅多了!

网友:
4G+低压u,如果开网页要几分钟的话,应该是系统装的有问题,看桌面估计乱七八糟的软件不少,系统不是纯净版,设置也没有优化

网友:
如果是公家电脑,就打报告,走程序,采购。不然,违反保密制度。
如果是自己的电脑,找单位电脑维护人员要两条就好,反正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两条4g 现在估计不到100块就能买到

网友B:
换固态硬盘速度提升来得快,老机的强心剂。换大内存没用的  配置比你低B94O ,4G内存 固态 win7 火狐  开数码之家 首页也就一秒,还是无线。如果太慢就是网速问题 服务器问题

网友:
同事使用的也是3代u,用起来已经很慢了,升级固态吧。只要能有sata2以上接口,就能提高性能。内存意思不大。

网友:
看桌面,很明显是流氓软件在拖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U,性能较低。配多大内存都不好使。

确实是这样。主频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固态硬盘速度提升来得快,老机的强心剂。换大内存没用的  配置比你低B94O ,4G内存 固态 win7 火狐  开数 ...

现在用的就是固态,虽然性能一般,但是比机械硬盘快多了,原来那个机械才真的慢,能把人慢死的那种是不是没有做分区的缘故呢,现在就是一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U,性能较低。配多大内存都不好使。

现在老后悔了,当初买的时候也不太懂,让销售一通忽悠唉

网友:
8G的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