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重新制作AD584电压基准

楼主(2022-02-05):
把原来的拆了,重新做,还没做完

因为为了使用方便,使用升压电路,估计一般用着也没什么影响

难道是9.98v

10v输出,其他没完成

换个表,10v

最近又得到一个吉时利191,不过准不准不知道

10.0055

或者10.0054,我相信谁呢?

网友:
没标定有个毛用

网友A:
砸表,剩一个就不怀疑了

网友:
这小东西不如买标定好的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砸表,剩一个就不怀疑了

恩 好办法~~以后就不纠结了

网友B:
191多少钱入的?我几十块钱收了一台故障机,想修好,结果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1多少钱入的?我几十块钱收了一台故障机,想修好,结果不会修。。。

啥故障?

网友:
各档位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1多少钱入的?我几十块钱收了一台故障机,想修好,结果不会修。。。

200多呢,哈哈

网友:
相信KE191吧,这机器除了慢点,直流电压还是可以的,比大部分五位半台表强。

网友:
没标定,还是开关电源,无标定的玩法是用588,把最后一位用胶布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