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一个国产的X光球管,SC1F X-ray 球头, 大功率旋转阳极X光管拆解

楼主(2022-02-05):
全新没用过的大功率X光管球管头,医院备件,被摔了一下,听到嗞了一声,还没用过就报废了!!!大功率旋转阳极X光管拆解,后面附旋转阳极转子拆解,旋转阳极转子,虽然都知道里面有两个轴承,但里面的具体构造估计没人见过吧!

上图

1. X光球管-球头 组件拆解篇

就这种管子,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几乎每个人都被这玩意照过呢,拍胸部正位X光片几乎就是这种管子,乡镇医院特别爱用这类管

外观,三观

国产管子, 铭牌型号:SC1F

高压接桶的保护盖,其实还有个合格证,绳子霉了,掉了

高压电缆接桶,3触点的,供阴极和大焦点,小焦点灯丝使用;阳极的三个触点短接,供阳极使用

拆除固有过滤——过滤对人体伤害大的软X光

一体冲压成型的铅套窗口,厚度3mm+

铅套能直接拿下来,可以清楚的看到X光管

侧面,也有3mm+的厚铅皮屏蔽X光,减小非工作区域的X光泄漏

铅皮下的丁晴橡胶皮碗,已经吸进去了! X光管破裂了

零一侧,有温控和旋转阳极的接线柱,没使用过的,没有操作痕迹

拆卸皮碗,漏气

皮碗下还有个防护的塑料

光管一侧,灯丝侧,整个泡高压变压器油里的,内壁一圈都是很厚的铅,因此整个球管组件很重——约50Kg

把油倒掉

得油

这边是拆光管的关键,再拆这侧

旋转阳极线圈这侧

红圈紧固螺钉,箭头是微调螺钉,如果是拆好管子,拆这三个螺钉要平放光管,不然松完螺钉,里面X光球管就可能会直接掉下去了,就容易摔碎了;由于这次拆的管本来就碎了,无所谓了,拆!

拆掉线圈端的固定螺钉,X光管就松了,线直接剪了,方便拆解

还是平放,怕掉出来砸到脚,里面还残留很多油,拆得一手油,还要拍照,拆这个苦不堪言!

拆出X光管固定架

高压接桶挡住了,要提起一下才能拿出光管

X光管组件,光管破了,里面还有变压器油残留!

旋转阳极电机线圈

拆阳极固定螺钉,分离光管

定子内部,做了个封闭的绝缘,定子里面承受着100KV的高压,而不击穿!

其实整个X光管还算完整,就是X光管最薄弱的地方破了

油倒完,免得弄得到处是

光管型号:XD51-20.40/125  上海某厂的产品

X光球管-球头,已经拆完了

拆出来的一堆配件

X光球管-球头 组件已经拆解完,不同的管子,结构有所不同,但大体一样,仅供参考,谢谢关注!

=====================================================================

2.  X光管拆解篇

X光管,不好用就砸了!!!

灯丝,大/小焦点 双灯丝!

玻璃还挺厚,其实管子还挺结实

X光管的关键,就这两个东西,已经拆出来了

阳极靶,全新的靶面,没有任何烧蚀的痕迹
阳极靶的固定螺母,有破坏螺纹防松的操作,号称螺纹永不松动, 但拆解起来相当费劲

阴极——灯丝

拆转子,真空中的轴承,而且能在无油状态下高速运行,肯定特殊材料做的,拆开来看看
外观,三观

螺钉固定得,后面比想象中的难拆得多

阳极靶,材质:钨钼合金, 很重,和黄金的重量相当
钻掉被破坏的螺纹部分

虽然钻掉了被破坏的螺纹,没想到阳极靶拆下,其实那个固定得螺纹已经结合到一起了,拆下来螺纹也报废了

这三个螺钉拆解也相当费劲,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技术,螺钉和铜业有结合到一起了,期间还拧断一颗螺钉,就是拆不下来,费很大劲给整下来了!

内有转台固定

纯铜转子,纯铜转子外面有层黑色的涂料,不动是什么材料,整个转子磁铁不吸, 又不是鼠笼结构,不懂是什么原理感应转起来的,有懂得原理的求科普!

转子内的定子,铁做的,磁铁吸

顶丝也是破坏螺纹防松的操作

好不容易拆掉顶丝,不小心搞到手了

转子内部,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轴承,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转子支撑件,纯铜的五金件

定子套筒里面,空的,没有东西了

轴承

上面有个螺母,也是破坏螺纹防松的操作

反向操作,拆螺母

拆完,小小转子里面,竟然有这么多零件

最后:发现轴承和普通轴承的区别,无论内外圈还是滚珠,整个都是镀膜的,能在真空环境下无油高速旋转的轴承!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据说坏的回收还值几万大洋,拆了没了!

网友:
带放射源吗?

网友:
小时候老爸拿了好多个小轴承,不知道是从哪个医用设备上换下来的......

网友:
这东西还真不是谁都能找到拿来拆的。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B:
阳极靶,材质:钨钼合金, 很重,和黄金的重量相当——这玩意价格也和黄金一样吗?

网友:
为什么要转靶呢?是散热吗?防烧靶?

网友:
应该拿去卖钱的哈哈

网友:
x光哪来的放射源,它是通过热灯丝加超高压产生透射源的吧,跟放射性元素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靶,材质:钨钼合金, 很重,和黄金的重量相当——这玩意价格也和黄金一样吗? ...

回收价大概200多1Kg

网友:
转子黄铜部分 怎么实现真空密封 没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说坏的回收还值几万大洋,拆了没了!

那可能是几十年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几十年前

我们单位坏一个球管还价值5W,新的6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坏一个球管还价值5W,新的60W

你公司那个跟这个是两回事,

机器的新旧,代数,直接影响坏了是废品还是有回收价值,

网友:
只要高速电子流打在固体上就可以产生X光,以前老式CRT显像管内部电子流打在玻璃屏上也会产生X光,因CRT外屏玻璃含铅且电子流强度有限所以观看人员受到X光照射有限,但还是多少有点的。

X光和放射源无关。

网友:
到底怎么转起来的啊?有人知道吗?在线等,急.

网友:
没经验的情况下拆了俩 都是万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