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万用表档位的一些使用细节

楼主(2022-02-05):
大家新年好 ,这里有个使用万用表的档位请教一下
关于电池档有1.5V和9V    请问9V档测试铅酸电池(12V左右) 这操作是可以吗
如果不行 那只能用20V的直流电压档了
平时我测试市电220V左右就是用200V的交流档   这样操作是不是正确
如果不行 只能用600V的电压档了

网友:
初中物理没学吗?量程高于测量值。

网友A:
1.5V和9V电池档是分别用来测干电池和方形那种层积电池的,看说明书说专档目的是提高测量精度
12V铅酸电池应该用12V以上的直流档测量,一般是20V直流档
市电220V测量应该用大于220V档,一般是500、600、700、1000都有可能,要看万用表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和9V电池档是分别用来测干电池和方形那种层积电池的,看说明书说专档目的是提高测量精度
12V铅酸电池应 ...

我也这样想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明确我的想法。

网友:
你不如买自动档表好了

网友B:
一般的机械表的常规使用都是尽量让这个测量时候的指针位置中间位置左右时候或者大于中间位置时候的测量值是比较准确的,比如20的量程测量1-5时候是不建议的。大概这样的意思吧,也不要太教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机械表的常规使用都是尽量让这个测量时候的指针位置中间位置左右时候或者大于中间位置时候的测量值是 ...

嗯嗯  有些表的档位比较尴尬 比如直流4V 40V 400V  测试锂电池4.2V  那就是有点尴尬了    估计很多情况估计是不能如心理预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有些表的档位比较尴尬 比如直流4V 40V 400V  测试锂电池4.2V  那就是有点尴尬了    估计很多情况估 ...

测试锂电池必须用最大显示6000的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锂电池必须用最大显示6000的万用表。

数字表档位选择正确,和6000还是1999,读数没什么关系。只和万用表精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机械表的常规使用都是尽量让这个测量时候的指针位置中间位置左右时候或者大于中间位置时候的测量值是 ...

这个经验适用于电阻档,对于线性刻度的电压档就没必要了。

网友:
楼主适合用自动量程的表

网友:
有专用电池挡的内部一般是有负载电阻的,严禁超压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档位选择正确,和6000还是1999,读数没什么关系。只和万用表精度有关。 ...

你没看懂我在说什么,你我说的不是两个1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