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把电动车两条线连在一起,是否安全?

楼主(2022-02-05):
电动车转把里面的电量显示模块的两条线,黑色,绿色的两条,如果连在一起,是否安全?
这个电量显示模块,是否还有保护电池的功能??

网友:
一片模糊。将线路给画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
我猜  不冒烟就是安全的

网友:
保护电池就算了吧。。

网友:
为什么2条线,电池正和负短路你想想,资本家吸血者能用一条线的绝对不会给你两条线

网友:
嗯!首先要肯定的是你的奇思妙想,然后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
我认为是安全的,因为就算不安全接上两秒钟后就安全了,所以最终结了是安全的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板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连在一起毫无反应

网友:
我记得楼主拿这块电路板问过别的问题

网友:
都有正负符号,非要连,也拦不住啊。

网友:
你把电量的正负极联一块,你自己觉得合适不?

网友:
思想大胆,电池保护功能你想多了

网友:
一个加号一个减号,要把这么有趣的两根线接在一起,想法够大胆,不妨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哪里有保护了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

网友:
你想干吗?正常点!你认为连起来没事,那为啥要连起来?不是找事吗!

网友:
还好不是直接电池输出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个led电压显示模块。。两根线很可能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
图什么?为啥和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