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毛腿移动电源简单拆解。SCUD SPB-X6

楼主(2022-02-05):
『X折腾』飞毛腿移动电源简单拆解。。
同事给的,可能容量不够大了吧,反正是充电慢。。如果一边玩一边充,可能电量还会倒退。。于是放在抽屉里应急。。

抽出电路板,按说不应该这么差吧。。可能是电芯问题

背面,也不是没有料

芯片

估计是电芯不能承受大电流了吧。。

网友:
上数据!!一般是不再耐用而已,很少输出电流会大幅降低。这些一般能出到1.2-1.5A

网友:
关键是不支持快充估计。5伏一安?

网友:
没有协议!老套筒

网友:
挺老的产品了吧,5v1a充电太慢了

网友:
铝合金外壳还挺漂亮的!

网友:
不支持快充再大容量也是浮云了。

网友:
飞毛腿这个牌子比较有时代感,

网友:
外壳还能用,其他都换了吧

网友:
比较古老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