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物利用做一个加热台

楼主(2022-02-05):
         最近led灯坏了2个灯珠,用电烙铁焊下来十有八九会烫坏,正好家里有原来洗脚盆留下的ptc加热片,正好利用一下。

找个个电脑机箱放dvd盒的铁盒组装起来。

用废的lde加热试试

大概加热1分钟左右,热度就够了,还可以,轻松就下来了。

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加热1分钟就能拿下来,温度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1分钟就能拿下来,温度这么低???

估计是低温焊锡吧。

网友:
我都是天然气灶台拆装!方便得很!

网友:
为什么那个洗脚盆留下的ptc加热片,直接就是个拆焊台的样子?

网友:
把固定罗孔用大钻头加工一下,把罗丝沉下去更好用

网友:
我家的洗脚盆直接扔了早知道也拆了

网友B:
洗脚盆用得到这么高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脚盆用得到这么高温吗?

洗脚盆里面好几升水啊,不用功率大的,得加热到啥时候啊?

网友:
不是所有洗脚盆都有ptc加热片的,现在多数都是石英玻璃加热管.

网友:
还真是洗脚盆的东西!不错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