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天猫精灵 糖包拆解

楼主(2022-02-05):
不多说, 网上一直没有人公布,买了就赶着新鲜拆机一下, 看有没有可能升级外接做立体声解码。
最后发现拆了个寂寞,没有热风枪,屏蔽罩天灵盖打不开,主要芯片没有,大家将就着看吧

开壳很简单,在侧边语音键位置开撬,大力不怕出奇迹,都是卡扣的,搞不坏。

网友A:
和天猫精灵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天猫精灵比怎么样

68块,听音灵敏度没方糖好,但日常随身使用比较好用,外出带着外放比较实在,比普通蓝牙音箱音质好不止一个等级。

楼主:
有大神知道这个功放IC是什么型号吗?
印字@E2Y6  ADH5”是吗??

网友B:
喇叭和方粮比好像更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这个功放IC是什么型号吗?
印字@E2Y6  ADH5”是吗??

这可能是功放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这个功放IC是什么型号吗?
印字@E2Y6  ADH5”是吗??

AW87519
https://www.awinic.com/en/index/pageview/catid/9/id/57.html

网友C:
糖包与boom相比,是不是一个联网直接用,一个必须配合手机APP使用,一个能添加控制蓝牙设备,一个添加不了。一个不能组成tws对箱,一个可以tws对箱。
方糖2冬天待机都发热,功耗不低,感觉还是糖包好。
可惜不能免费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和方粮比好像更差了

喇叭没有方糖大,但是全封闭式音箱结构,音质感觉比方糖清晰,均衡度调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2023-04-19):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这个功放IC是什么型号吗?
印字@E2Y6  ADH5”是吗??

有电感,有肖特基,升压电路

网友:
不看到这贴都忘了家里还有好几台方糖2呢......

网友(2024-07-23):
这个是功放IC 没拍特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这个功放IC是什么型号吗?
印字@E2Y6  ADH5”是吗??

在其他地方看到说是ETA 6953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C:
糖包与boom相比,是不是一个联网直接用,一个必须配合手机APP使用,一个能添加控制蓝牙设备,一个添加不了 ...

boom本质就是一个蓝牙音箱,这是一个简化的天猫精灵方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