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还有救吗?手上有个镭士固态盘损坏了

楼主(2022-02-05):
手上有个镭士固态盘损坏了其颗粒是29F32B2ALCMG2,因此淘了个SM3281BB的USB3.0主控板焊上,在开卡量产时也许是未能正确选颗粒型号与类型就试开卡造成原先能识别岀ID:89A46432AA01的在开卡时进入死循环N久无奈只能强行中断,结果再次进入开卡程序结果无法识别岀ID变成如图,这个还有救吗?怎样处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2~5元,或者200~500M帀即可

网友A:
短接后插入USB口就能认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插入USB口就能认盘了

试不行,是ID为0

楼主:
今天又重新试了是ID的2个CE只剩后面的一个了,我是TSOP的封装焊脚,怎样改引脚将后面的CE改前面当16GB用?

网友:
1个CE为毛在第4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重新试了是ID的2个CE只剩后面的一个了,我是TSOP的封装焊脚,怎样改引脚将后面的CE改前面当16GB用? ...

你这是焊错面又焊反了?

网友:
按照楼上大神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焊错面又焊反了?

肯定没有焊错面又焊反了呀!因为焊接好后察看有显示ID和识别岀闪存,只是后续开卡后进度条一直都在反复流动N久,我认为是进入死循无奈只能强行中断,结果再次进入开卡程序结果无法识别岀ID。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没有焊错面又焊反了呀!因为焊接好后察看有显示ID和识别岀闪存,只是后续开卡后进度条一直都在反复流 ...

板子拍来看看

楼主:
我又拆分解了,我就想怎样将TSOP48的颗粒改变接线后使上图的CE3变成CE0,再重新开卡不就成16G的吗?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B:
不说了,上图,闪存记得贴背面哦

网友C:
到现在为止就没有能开tosp的正片固件3281的,都没有一个人说的对,浪费了你那么多时间,居然还有人想收费帮你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为止就没有能开tosp的正片固件3281的,都没有一个人说的对,浪费了你那么多时间,居然还有人想收费帮 ...

呵呵,万能钱是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了,上图,闪存记得贴背面哦

十分感谢!只是我上网查了不确定,你这方案应该行,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