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米家豆浆机,插电打火了,轻拆换保险,顺便看看是否虚标

楼主(2022-02-05):
两年前跟风买的小米米家豆浆机,还有个有个高大上的名字   破壁机  ,学名叫   高速搅拌器
就是这货:米家破壁机
当年999,如今399,
过年了,在老婆催促下把它好好清洗一下
用了小苏打化水搅拌清洗后,提起搅拌杯,滴了些水在座子上的接电口上,一会就劈里啪啦,电闪雷鸣,焦糊味飘出
高档的欧莱德屏也熄了,完了,小苏打水导电,机器废了

只有打开看看了,不然几张红票子又没了
先把她屁股朝向我

嗯,搅拌功率 1000W 加热功率  800W
拿下脚垫见螺丝就拧
还好,不像小米其他东西到处是卡扣,这个轻轻松松就拿下来了

屁股下面是诡异的螺旋,难道是大肠?

里面一个框架也有对应的螺旋

框架右上角有烧焦的痕迹

中间是个电机,上下两块电路版板,整体理线还算规整

先把电源板拿下来看看

左下角的保险电阻炸了,这是换好后的样子

反面,电闪雷鸣是中间的一个上部中间的一个450V 4.7uF的电容两脚间打火了,直接涂上点胶水隔离一下

这只是治标,还要治本,要找到是哪儿在漏水,板子上有豆浆的痕迹,以前漏过豆浆,只是导电性没有苏打水强,就没出事

拆下底部的接电座,果然表面有水迹

想到一个好东西来密封它,给他打一圈凡士林

然后装回去,完美

既然开了,就看看她的电机

再想想她屁股上的标,1000W

知道这东西会虚标,哪成想是翻倍的往上标,看到现在某阳,某某尔,某的 标 1000W 1200W  1300W  33000转 36000转 43000转
小米还算实诚,没见她广告上标自己的转速。

最后,远观一下她的控制板

拆这块板子要把整个内脏全部掏出来,避免事态扩大,远观一下算了。
上面有电池,WiFi模块,还有高档的欧莱德屏。

最后,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多拆,少坏!

网友:
“破壁机” 概念炒作!

网友:
电闪雷鸣-春节家电 精彩的第一抹烟花秀 开幕......

网友:
新春第一拆居然是著名歌曲电闪雷鸣波尔卡了。

网友A:
春节快乐,这是高端豆奖机吗?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那个条形码很重要吗?为什么要堵上,怕什么?

网友B:
这东东,我家也有一台,但品牌不是米家的。
前一阵子,我父亲用破壁机来磨豆浆来着,因为管理不当(他没有在旁边值守),导致其“扑锅”(溢出)。撒出来之后流进了机器的内部,然后“砰”的一声挂掉了,不显示、不运转。
送到家电修理铺修了一下,能通电使用了,拿回来之后就没再用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担心再次出现这类情况,也有可能担心电机烧坏,或担心整机着火)

插电就跳闸、通电就炸管、管子嘎嘎烫、电感滋滋响

网友C:
硬是没看到什么欧莱德屏,炒作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节快乐,这是高端豆奖机吗?

用的串励电机,中低端用的,声音大。高端机声音小,应该用的永磁直流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我家也有一台,但品牌不是米家的。
前一阵子,我父亲用破壁机来磨豆浆来着,因为管理不当(他没有 ...

现在有几款中高端的已经在上杯中加了感应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是没看到什么欧莱德屏,炒作概念

瘾大架不住人菜,欧莱德屏不敢拆,拆了票子就飞了

网友D:
其实所谓的破壁机就是比豆浆机多个煲鱼汤,肉汤的功能。一点也不实用。

网友E:
修过一个,开机转不到15秒报故障,滴滴滴响。拆开发现电机碳刷火花很大,怀疑电机线圈有断路没办法修,只能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几款中高端的已经在上杯中加了感应电极

嗯嗯。

网友F:
做工还算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所谓的破壁机就是比豆浆机多个煲鱼汤,肉汤的功能。一点也不实用。

打出来豆浆的口感要好很多,毕竟电机功率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还算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

效果比原来的豆浆机好些,我看中小米就是这机器的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个,开机转不到15秒报故障,滴滴滴响。拆开发现电机碳刷火花很大,怀疑电机线圈有断路没办法修,只能 ...

串励电机火花大是线圈有问题? 我的一个冲击钻高速的时候火花大,清了换向器上积碳只是略微好些

网友:
电机标注额定功率,整机标注最高功率

网友:
功能齐全,电流工作大,负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