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6)-补作业-M644终极版

楼主(2022-02-05):
M328晶体管完成以后,继续跟网友一起玩了M644,现在有闲补上作业。

一、因为没有3D打印条件,选用成品外壳100*60*25

二、主板借鉴了网友创意,或者说是复制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主板顶面

主板顶面

面板

面板

隔板

隔板

采用隔板主要是为了方便贴片元件的测量。隔板用0.8的PCB,当然不计成本还可以更薄一些,0.4或许更佳。
_M644 M1284晶体管测试仪原理图(ziys)_看图王_看图王.jpg

三、成品组装

我使用了两种st7735的屏,所以面板稍有不同。

四、因为开源且原作者不断修改完善,所以仿制很容易,性能也很稳定,也能满足业余爱好者使用,值得玩玩。固件采用最新的1.45m

PCB+固件

网友:
漂亮!多少多少大洋一套?

网友A:
不错漂亮,把测温度的硬件加上就好了。

网友:
分享一个给我玩吧

网友B:
您好!这个版本多了些什么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漂亮,把测温度的硬件加上就好了。

此工具读取单线温度传感器DS18B20并显示温度。有关新总线的设置,请参见“总线和接口”一节。使用探针时,测试仪将通知您引脚分配,然后等待,直到检测到外部上拉电阻器。你可以通过按键跳过这一步。
将DS18B20连接为单线总线上的唯一客户端后,按下测试按钮读取传感器(这可能需要将近一秒钟)。要退出工具,请快速按两次测试按钮。长按按钮可选择自动模式(自动更新),该模式在工具名称后用“*”表示。
探针的引脚分配:
Probe #1:  Gnd
  Probe #2:  DQ (data)
  Probe #3:  Vcc (通过680欧姆电阻限流)
必须:DQ和Vcc之间需要一个4.7kOhms的外部上拉电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版本多了些什么新功能,

v1.45m 2021-12
1.新的硬件检测选项: MAX6675 and MAX31855 热电偶转换器
2.增加了三个调整值配置文件的选项
3.增加了连续 检查功能
4.新的硬件检测选项: 声音指示器,例如蜂鸣器
5.新的硬件检测选项: 逻辑探针
6.固定的A-C二极管符号,字体为_12x16_hf
7. 新的硬件检测选项: ring tester (LOPT/FBT tester, HW_RING_TESTER).
8.增加了选择留在主菜单还是自动退出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v1.45m 2021-12
1.新的硬件检测选项: MAX6675 and MAX31855 热电偶转换器
2.增加了三个调整值配置文件 ...

热电偶转换那个元件加上了没?那个元件好像要8-10元左右。

网友:
给个群号吧,进去学习下。

网友:
楼主厉害~打板和元件价格大概多少啊?

网友:
蛮漂亮的     能测晶振吗。。。。。

网友:
挺不错,等过段时候仿一个。

网友C:
非常好的创意和外观设计!

请问测试贴片元件时,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焊盘镀金是否更好一些?我担心即便焊盘镀金,也会因为焊盘和元件PAD的平整度等原因导致不能每次都能良好接触。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有什么功能

网友D: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6)收藏。原网站好像不能访问了,显示404

网友:
不错不错,有机会也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创意和外观设计!

请问测试贴片元件时,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焊盘镀金是否更好一些?我 ...

镀金当然更好,目前使用感觉比没有隔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6)收藏。原网站好像不能访问了,显示404

是网络的问题,还是能登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