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不拆开电池组判断里面有没有均衡电路?

楼主(2022-02-05):
我有一个11.1V 2400mah电池组,接上12.6V电压充电,现在电流减小到了10ma,且还在缓慢下降,是否说明里面没有均衡电路?我的猜测是,如果有均衡电路,而且在单体4.2V时启动,那么电流会稳定在几十ma左右(均衡电流)且不再下降

网友A:
图片也没有一张,我只能说如果你肉眼有X光功能,的确可以不拆开,扫一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也没有一张,我只能说如果你肉眼有X光功能,的确可以不拆开,扫一眼就行。 ...

电池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么薄的体积,不太可能有均衡(甚至有没有保护板都不一定),
充满之后10mA电流也说明大概率没均衡,很小概率是均衡没到起控电压(有的均衡电路设计的是单体过压时才起控,假如电压是完美的4.2v乘3=12.6v,均衡电路就不动作)

网友:
拆开看一下重新封好吧

看了像薛定谔的猫,不拆开有均衡又没有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薄的体积,不太可能有均衡(甚至有没有保护板都不一定),
充满之后10mA电流也说明大概率没均衡,很小 ...

测试过了,有保护板,电压大概8.2V左右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