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改造一下小烤炉 底部加四条腿

楼主(2022-02-05):
底部加四条腿,升高以后地板砖就不怕了,中间位置加了垫高铝板,中间可以火力最旺,不锈钢钻孔困难,钻头都烧红了。

网友A:
下次扩孔试试硬质合金旋转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扩孔试试硬质合金旋转锉

宝塔钻头不晓得会不会更好用一些

网友B:
一边浇水一边钻就好了,钻头都烧了

网友C:
换个好点的钻头,会发现钻不锈钢跟豆腐似的,我也是用过才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好点的钻头,会发现钻不锈钢跟豆腐似的,我也是用过才发现的。。。。。。。 ...

不常用不锈钢的,没备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浇水一边钻就好了,钻头都烧了

m12的钻头,单手拿不住电钻

网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塔钻头不晓得会不会更好用一些

宝塔钻非常适合扩孔,但本身的材质也很重要。买了个普通高速钢的,在薄铁皮、铝合金板上使用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付不锈钢板和5mm厚的铁板就比较吃力了。用了几次已出现明显磨损,看来下次应该买个含钴的了。

网友D:
拿到街边的那种铝合金门窗夫妻店里,给个十块钱氩弧焊点一下比较实惠

网友:
保证钻孔处有水或者油一直在冷却钻头,用含钴很轻松的就能打孔,

网友E:
不锈钢如果是304很好搞 如果201什么的就硬很多很容易就烧钻花  钻不锈钢可以试试用箭头那种瓷砖钻花  我以前都是先小钻孔开孔 然后几次扩孔  要低速 高速一下就烧了

为什么开始能钻 钻到一半就变硬开始发热烧钻花  又人说是因为不锈钢表面摩擦受热变成马氏体硬度变高 导致

网友F:
一定要低速,加冷却。最好用含钴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到街边的那种铝合金门窗夫妻店里,给个十块钱氩弧焊点一下比较实惠

我用了4根m12螺丝杆做腿,春节期间外面都没开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低速,加冷却。最好用含钴的钻头

嗯嗯,下次就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如果是304很好搞 如果201什么的就硬很多很容易就烧钻花  钻不锈钢可以试试用箭头那种瓷砖钻花  我以 ...

是的,我也是分三次钻到m12的,下次要试试加水冷却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G:
我pdd上买的镶合金头钻头,削不锈钢如泥,我非常满意,价格比普通钻头还便宜。

网友(2022-03-14):
引用 网友G:
我pdd上买的镶合金头钻头,削不锈钢如泥,我非常满意,价格比普通钻头还便宜。 ...

削不锈钢如泥有点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