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和东芝7ddl,求怎样设置

楼主(2022-02-05):
找了n多工具,结果卡第一张图了

网友A:
用正片工具开啊,黑片工具开出来没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正片工具开啊,黑片工具开出来没4K

正片工具显示  flashid not found
但是又能看得到ce

网友:
参数没有开不出来。要自己赌参数才行。
方法就是下载正片工具,到数据库里面移植近似型号的配置参数,然后修改成你的ID,添加。当然这样稳定性存疑所以说是在赌。我之前也干过这事,好像没啥大问题,全盘写满了读出没问题。

网友:
自己添加下参数就好

网友:
我试过贴8ddl,也没成功,正片工具加参数能pass但是拔出再插进去不认盘,要短接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