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机 自己组装的 中国产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2-02-05):
新年快乐 初五迎财神!跟大家分享下 中国产的隔离变压器 自己组装的 只拆解 不讲解

输入230v 输出220v和100v 功率240va
欢迎大家评价评论 打赏谢谢大家
之后换了标签 如图所示 最后图是我用的开关箱

网友:
维修及DIY必备

网友:
3000W的可调压工频变压器才是王者,就是太重太占地方。

网友:
这是工业级的,比民用好多了。

网友A:
看得出做这玩意儿的大佬是有钱又有讲究的大佬

网友:
为毛上面有鬼子文标签

网友:
不安全,有漏电隐患。既然主要功能是隔离应采用C型变压器

网友:
做工不错,很好奇那个黑色的开关型号,在哪能买

网友B:
感觉就是成品,要是DIY的,这手艺,肯定是开厂子了。
那款断路器,跟我90年代初,从中山达华电子厂买的备件包里的单把2P的10A的断路器(电磁脱扣器)很像,只是稍微大点电源口还是带滤波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成品,要是DIY的,这手艺,肯定是开厂子了。
那款断路器,跟我90年代初,从中山达华电子厂买的备件 ...

感谢评价,这个机箱是我自己组装的,壳子网上有卖的,人家都开好孔啦,谢谢您对我手艺的认可,确实是自己装的,只做了两台。

网友:
我用一个1kw的稳压器做了一个, 自耦线圈没动,做初级, 然后买的1mm的铜线自己绕的次级..做出来最大500w , 再大就嗡嗡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成品,要是DIY的,这手艺,肯定是开厂子了。
那款断路器,跟我90年代初,从中山达华电子厂买的备件 ...

连插头都是日式的,除非LZ开厂的,否则自己没必要这样组装。

网友:
哈哈哈哈哈感觉有点中二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看起来就像一个发型:中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插头都是日式的,除非LZ开厂的,否则自己没必要这样组装。

搞HiFi的就喜欢这些美标的插座插头,看着上档次。

网友:
接上准正弦波逆变器,可以转换成纯正弦波,避免风扇等电机设备发热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做这玩意儿的大佬是有钱又有讲究的大佬

感谢评论

网友:
220V可以考虑稳不落的万用或者三脚插座。
人总有脑子不在线的时候。。。

网友:
我也有一个日本三菱制作所原装的,和这个有得比哦,只要我换贴一中国制造就完成国产化了。
这使我想到第一代的嘉陵HONDA摩托车,听说连上面的嘉陵商标都使日本做好了运过来的。
重庆只生产一张贴纸,盖住车架上的made in japan就可以了。
报废几十年后有手欠者揭开那成贴纸,made in japan 赫然在目。
和美国佬一副德性,港口的吊机是中国制造的,上面有汉字,总统来视察的时候找一块布盖住再拍照。
其实这类掩耳盗铃大可不必。死要面子瞎折,除骗自己高兴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