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一些最近维修的家用电器:海信42寸LED电视机换灯条 艾美特HP2007暖风机

楼主(2022-02-05):
2021岁末,一场疫情席卷三秦大地,老夫作为关中人士也未能幸免,为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所以老夫也参加了志愿者。所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基本都忙碌在疫情防控上,所以最近没有时间发帖。时值壬寅春节,疫情防控工作稍微放松,所以趁今晚把年底和最近发的一些家电发上来,这两样问题都很直观,电视机是换灯条,暖风机是更换了温度保护器。

这台电视机是海信42寸的LED电视机,已经换过两次灯条了,这是第三次了。

以前换灯条都没有涂抹导热硅脂,但是从去年开始,每次更换灯条我都要涂抹导热硅脂,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快一年了,别人修机子基本上都是希望用户坏了继续维修,而我则是医者仁心,希望通过我的维修,能提高电视机的寿命。

每次更换灯条,我不仅图抹导热硅脂,而且能用螺丝固定灯条就尽量用螺丝固定灯条,然后在每个LED灯珠背面抹上硅脂以期待这个灯条能用的时间更长。

每一次拆屏我都是胆战心惊

每根灯条根据灯珠所在位置涂抹导热硅脂

原机固定灯条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卡子,但是时间长了或者更换过灯条后这个卡子基本上就形同虚设,若用户天天观看的话,灯珠就会因为位置不同而导致部分灯珠散热不良而使电视机整体背光部分不工作。

安装完成后试机正常,装上这个纸壳

再次通电试机,发光匀称

这个是一个朋友送来的艾美特暖风机,故障是不通电,朋友说问题小就修问题大就不修了

系出名门,做工不错

这就是传说中所谓的大名鼎鼎PTC发热元件

看看,线挺粗的

竟然还有这种调温 的,这以前只在油酊上使用

这是正面

特写

具体品牌和型号,总体来说,艾美特这牌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专业维修的?

网友A:
关中的坛友不少啊,暖风机啥故障?

网友B:
灯条强力双面胶也很好用,电流调小点3/5随便用

网友:
自己换过灯条,装屏没弄好,搞碎了……

网友C:
很不错,老夫真厉害哈哈哈

网友:
说的不错,每一次拆屏都有点怕,大屏更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强力双面胶也很好用,电流调小点3/5随便用

对头,降低电流更有效

网友D:
不知道多长时间换了3次灯条,不会这么娇气吧?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可惜没看见电机线包,艾美特落地风扇线包缩小,遇到过5叶片版本铝线绕组烧断,换电机发现接线定义不同,出现不同档位正反转,估计按键开关接线颜色,和以前蝙蝠美的长城旧风扇不同。

网友E:
才搞到42寸就害怕了? 我徒手拆过的49寸,只是用螺丝刀和手,没有吸盘。拆的第一台就是42寸,只要小心些没啥问题

网友:
我今年新买的50寸LED液晶电视夏天温度还是高,安排风扇背吹散热,这样才能延长背光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中的坛友不少啊,暖风机啥故障?

温度保险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搞到42寸就害怕了? 我徒手拆过的49寸,只是用螺丝刀和手,没有吸盘。拆的第一台就是42寸,只要小心些没 ...

49寸我也换过灯条,现在自己看得那个电视机就是我自己更换的长虹49寸LED灯条坏了,可恶的卖家竟然少发了一组灯条,没有办法用了一组旧灯条,用户用了一个月坏了,最后电视机300元卖给我了,我自己竟然看了4、5年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老夫真厉害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兄过年好啊,祝张兄虎年雄风永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多长时间换了3次灯条,不会这么娇气吧?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第一次换灯条是2018年,第二次好像是2020年,这是第三次。

网友:
背光调低,换完灯条做这个动作,必须的,出厂都是最高。

网友:
你们家每天开电视多久?怎么损耗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 ,张兄过年好啊,祝张兄虎年雄风永驻

老朋友过年好,看来您是过年也不闲着哈哈哈

网友:
这个这么容易坏,是不是还有啥根本性的原因或者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