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节海口开往长春的Z386列车是日本进口的吗

楼主(2022-02-06):
设备电源电压是110V

网友:
不是,110v只是行业习惯,另外注意是直流,不是交流。

网友A:
理论上就算是进口车也会要求设计成220V电压。看图上是110V直流,估计是接的设备的特殊要求,那个方块的玩意可能是个后加外装的变压设备,否则一般也不会突起来一块。

网友:
火车都是直流110V.特别是绿皮车。

网友:
现在还需要进口?

网友:
直流没问题,开关电源可以用。

网友:
窃以为,“直流电压"  改为“直流电源”更恰当些。

网友:
我一直以为日本原装进口货是用的交流110V

网友:
这个帖子有医疗作用

网友:
那是个视频记录设备

网友:
火车上用的基本都是110v的直流电

网友:
好像110V就是日本专用一样

网友:
就算是110V交流电,也不一定是小日本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就算是进口车也会要求设计成220V电压。看图上是110V直流,估计是接的设备的特殊要求,那个方块的玩意 ...

看高铁上,除了驱动电压,其他的不少都是110V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行业习惯?

网友:
鬼子国用110的交流电,这个写着直流。

网友:
零几年在地铁上见过,好像早期异步牵引电机800多伏,第四象限制动发电,照明喇叭等系统100伏,遇到分叉铁轨会停电,后来加装蓄电池组避免停电,2020年后驾驶舱被挡住,防止车头尾人员拥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高铁上,除了驱动电压,其他的不少都是110V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行业习惯? ...

没研究过,但高铁座位下的插座都是220V的,不过有功率限制。

网友:
DC110V是从蓄电池接出来的

网友:
日本的民用电压应该是100V,不是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