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问一下离合器开关

楼主(2022-02-06):
汽车离合器开关有什么作用,换挡后加浓喷油的吗?我离合器比较高我把离合器开关拆了跑了几个月没看到差别 大众车离合器开关是常开还是长闭的

网友:
只见过刹车开关,没有见过离合器开关

网友A:
难道是定速巡航用的?

网友:
百度说这个开关是告诉发动机要换挡了,自动调节转速,如果你关了,应该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B:
不懂,但这贴提醒去百度学习

网友:
难道是“飞行模式”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定速巡航用的?

定速巡航要用这个硬件,我拔了定速巡航没有了

网友:
我的手动挡面包车也有这个东西,不知有啥用,但是每次换挡就会补油,转速维持1-2秒。

网友:
根据驾驶习惯,自动匹配换档转速,有的手动档车还有档位传感器的,两两配合可以减少顿挫。

网友:
启动发动机用,没踩离合不能启动

网友:
和行车电脑有关,根据车况如水温速度及个人习惯(行车电脑也有学习功能)等因素,通过调整进油量控制发动机转速,避免发动机因输出功率变化导致发动机熄火或故障,离合踏板行程增加和开关没什么关系,不知拆它有什么用,另外这个设计也没费多少油,何必废弃?仅仅为了显示一下与众不同?

网友:
离合开关大概有这几个用途,1.误挂挡,不踩离合挂不上。2,无钥匙点火传感器,踩刹车或者离合才能点火。其余有什么作用暂时还没发现

网友(2022-03-11):
当踩下离合器踏板时,开关断开,表示要断开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联接,发动机管理电脑失去离合器的信号,发动机管理电脑降低点火提前角并同时减少喷油量,适当降低发动机转数,以保证变速箱换档平顺不冲击。离合器开关坏了,会有挫车、加速不顺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但这贴提醒去百度学习

近期发现百度没有都挺好用呢?打开除了光告就是商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