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台达4856AC改装套件

楼主(2022-02-06):
台达4856AC改装可调充电器套件

可调充电器,关机板充满自停带保护120v

        浅谈一下台达4856AC市面上就两个电位器的简单改法, 仅仅是只实现了调节电压和调节电流的功能, 并且充满后机器也是处于持续工作状态, 不仅还要发热, 风扇也是一直工作, 影响寿命. 也没有自动关机/停冲功能, 对电池而言长期恒压在满电电压和过冲电压左右, 电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并且基本上为了实现大幅度电压调节的原因, 把过压保护功能直接废除, 更甚至有的卖家为了方便直接把次级的所有保护一锅端, 全部废弃. 显然这样是完全不合理的, 用于充电用途呢肯定是及其的不安全, 假如在充电过程中发生了故障导致电流失控或者电压失控怎么办? 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导致电池过冲发生起火事故. 一个基本的保护功能都没有的充电器敢用?

        基于上述原因, 所以专门开发出为台达4856AC改装可调充电器专用控制小板, 小板集成了调压调流, 电池充满自动停冲或者关机(驱动继电器), 关机电流和延时可调节, 并硬件扩展再次加入了过温保护和过压保护功能, 充电才更安全. 本身是对充电用途设计的, 调电压并没有做便携调整设计, 毕竟设计目的是固定电压兼顾可调的充电器, 所以不适合拿来频繁调节当可调电源用的.

        小板默认可调电压范围统一为48-120V(实际根据机器的差异在43-122v左右), 充绝大部分电池都是足够了的, 如果需要0V起调或者改大改小范围, 可自行更改电压限制电阻, 教程如最后一图图所示:

图八是温控板(可选配)(加15元)
基本参数-------
     供电电压: 12V
      默认怠速: 50% (不可低于50%, 否则会报警)
     加速温度: 约35℃
      满转温度: 约55℃(占空比>90%)
      保护温度: 约72℃

闲鱼搜索,老鸭子工具

有图文视频并茂的教程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电源去哪里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电源去哪里买呢。

闲鱼多得很

网友B:
你直接说这个价格是多少,咸鱼要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说这个价格是多少,咸鱼要手机

168,不含温控

网友:
教程呢?看看好改的话可以来一套,自己改太麻烦了

网友:
我没有电动自行车,有的话我也整一个大电源玩玩。

网友:
缺一个锂电电动车

楼主:
部分改装教程

网友C:
成品168包邮可以开个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品168包邮可以开个团

想多了,这168估计还是改装套件的钱,淘宝同款只要118 ,如果还想省钱有30块不包邮的套餐。

网友:
用数控达前来帮顶

网友:
也买看到楼主的成品照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品168包邮可以开个团

电源本来要多少?要不改好成本还比直接买一台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