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58h 三星K9umgb8S7a正常开卡后 跑圈异常的难题处理

楼主(2022-02-06):
年底搞到一块小U盘512g,双贴K9UMGB8S7A 256g mlc颗粒,出厂批号sec443,开卡后默认坏快34,开卡工具固件版本Q0720A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跑圈不通过,开卡后的容量476g,测试在119g附近会出现数据读取异常,查了好几天没啥头绪,悬赏高人解决,指点一二

U盘

U盘

开卡设置

开卡设置

网友:
换过缓存吗?

网友:
pretest选2,还不行跑下RDT

最好还是直接跑RDT

网友A:
各种工具如果都试过,都在119G报错或者无法读取的话可以考虑颗粒本身的问题,
建议对单个颗粒进行测试,我个人感觉是有一个颗粒挂逼了

网友B:
这个是普通720的一个BUG导致的,不知道是你自制的还是买的成品,这个搭配商家用的不知道什么神仙固件能开出大概525GB的容量,OP到512G,500GB都没问题,但是咱们自己只能开480GB,正确方法是IDEMA容量定容在480GB,预测选3,B颗粒需要关闭Internal-Intlv(看你没打勾是对的),如果颗粒没问题跑圈绝对能过。。。

网友:
说了那么多,就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C:
东芝Q200EXM2电脑显示IO设备损坏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有一个颗粒挂逼了就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
三星K9umgb8S7a正常开卡后 跑圈异常的难题处理

楼主:
没有,三星的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工具如果都试过,都在119G报错或者无法读取的话可以考虑颗粒本身的问题,
建议对单个颗粒进行测试,我 ...

是的,颗粒认是能认出来,写入没问题,单颗256g 颗粒,读取到119就读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普通720的一个BUG导致的,不知道是你自制的还是买的成品,这个搭配商家用的不知道什么神仙固件能开出 ...

刚刚用你方法试了一下,用480g开出来,跑圈写入没问题,读取在119g之后就挂了,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Q200EXM2电脑显示IO设备损坏有办法解决么

重新量产有坏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量产有坏块

默认都34个坏块,这颗粒不太行,跑ecc10的rdt吧,跑完参考rdt结开卡…这玩意我还有二三十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量产有坏块

既然是双贴,你就拆下一颗单独测试,坏蛋就丢掉。。。。

网友:
关于sm2258h 三星K9umgb8S7a正常开卡后 跑圈异常的难题处理

网友:
用58xt工具开看看跑圈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