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电动飞鸟(驱动小电动机和扬声器)玩具的芯片,是国产的吧,哪家...

楼主(2022-02-06):
这种电动飞鸟(驱动小电动机和扬声器)玩具的芯片,是国产的吧,哪家做的呢,算什么档次?8位单片机?一般哪家公司做的呢

网友A:
不要想多了,就是一块音乐芯片,洒水车的夜来香、泥头车的倒车提示音也是这种芯片来的。

网友:
那里面存的是鸟叫声吧,和机械控制无关

网友B:
展示让它真飞起来就牛了

网友:
小作坊做的,那块线路板上的牛屎芯片是音乐芯片,电机是电池直驱,靠机械结构带动鸟翅膀,这种玩具好像十年前就有了,十年后还是这个样,模具还是那么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展示让它真飞起来就牛了

真能长时间飞起来很麻烦,需要轻量化航模电池组。九几年见过发条款飞丢在别人房顶,树林等问题。楼主的电机驱动翅膀,音乐芯片给喇叭发声。

网友:
这种飞不起来的电动玩具实在太粗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多了,就是一块音乐芯片,洒水车的夜来香、泥头车的倒车提示音也是这种芯片来的。{:01 ...

夜来香?!
是掏粪车的音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夜来香?!
是掏粪车的音乐吧

掏粪车的音乐没听过,洒水车和垃圾车还有扫地车用的音乐都是是英语的那个祝你生日快乐和台湾的那个世上只有他娘好,真正的国产音乐好像没有在这种车上听见过,我这小五线城市见识少,不知道大城市用的什么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多了,就是一块音乐芯片,洒水车的夜来香、泥头车的倒车提示音也是这种芯片来的。{:01 ...

洒水车用 兰花草的多亚洲雄风以前也有

网友:
这个是仿老鹰叫声的音乐片,但听起来像乌鸦的叫声。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家里还有一大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展示让它真飞起来就牛了

吊线起来,可以盘旋飞翔。三洋爱老婆1900ma的电池可以飞翔2个小时左右,后面电量低了,就不能盘旋飞翔,只能扇翅膀了。

网友D:
鸟背上有挂钩,是挂在线上逗孩子的
十年前就买过,挂孩子床头,一开电孩子就哭
后来想孩子属兔的,见了鹰肯定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鸟背上有挂钩,是挂在线上逗孩子的
十年前就买过,挂孩子床头,一开电孩子就哭
后来想孩子属兔的,见了鹰肯 ...

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了